一个闪灯程序不能正常动作

楼主(2021-09-29):
1脚 上电后即有输出,直到断电。3脚 受S1开关控制,当8脚为低时,3脚不输出,也会低电平。

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开机单片机P3.4正常不停的输出,但是P3.5不受P3.3控制,不管P3.3脚是否低电平,编译了0错误0警告,请帮忙检查一下,哪里错了?

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Fxx.H>
sbit KEY=P3^3;
sbit T04=P3^4;
sbit T50=P3^5;
int x,y;
void Timer0Init(void)                //100oáÃë@6.000MHz
{
        AUXR &= 0x7F;                //¶¨ê±Æ÷ê±Öó12TÄ£ê½
        TMOD &= 0xF0;                //éèÖÃ¶¨ê±Æ÷Ä£ê½
        TL0 = 0xB0;                  //éèÖÃ¶¨ê±3õê¼Öμ
        TH0 = 0x3C;                  //éèÖÃ¶¨ê±3õê¼Öμ
        TF0 = 0;                    //Çå3yTF0±êÖ¾
        TR0 = 1;                    //¶¨ê±Æ÷0¿aê¼¼Æê±
        ET0 = 1;        //ê1Äü¶¨ê±Æ÷0ÖD¶Ï
}

void main()
{
        //P3M1 = 0x00;
        //P3M0 = 0x30;
        Timer0Init();
        EA=1;
        KEY=1;
        while(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x++;y++;
        if(x>=4)  {T04=~T04;x=0;}
        if(KEY)
        {
        if(y<500)  {T50=0;}
        if(y>=500) {T50=1;}
        if(y>=600)  y=0;
  }
        else
        {
                T50=0;
          y=0;
        }
        }

网友A:
应该是 S1 的去抖动措施有 Bug 。

经验值:机械开关的抖动时间为 30ms ~ 50ms
这个值可以在开关过程中,通过观察 P3.3 的波形测出。

可以通过硬件或/和软件的方法进行去抖动。
对于正式产品,硬件和软件应同时上;
DIY 产品用软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S1 的去抖动措施有 Bug 。

经验值:机械开关的抖动时间为 30ms ~ 50ms

S1我是用与非门当开关来控制的,测了并不存在抖动现像,只存在高电平和低电平,也没有干扰,感觉程序反了

网友A:
硬伯处理的方法:
在 MCU IO 和地之间接个 RC 串联回路,机械开关与电容并联。RC 时常数要足够大,以滤除抖动脉冲。

软件处理的方法:
① 定时检查机械开关状态,或将机械开关作为边沿触发的中断。
② 设置一个计数器,机械开关状态发生变化时:若是高电平,计数器加 1 直到到达计数器的最大值为止;否则减 1 直到到达计数器的最小值为止。
③ 当计数器值高于某个阈值时,表示开关处于高电平状态,执行相应的操作;当计数器低于某个阈值时,表示开关处于低电平状态,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
看程序好像正常,可以仿真下测试,KC的软件仿真就行

网友B:
另外,定时中断中要重新处理定时计数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定时中断中要重新处理定时计数参数

EA=1时,3/7/8脚 为低电平?这个怎么搞?

网友B:
没有太明白,没有找到P32的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太明白,没有找到P32的相关

就是EA=1时,为什么单片机的3、7、8脚为低电平?实际测了,还换了块单片机,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伯处理的方法:
在 MCU IO 和地之间接个 RC 串联回路,机械开关与电容并联。RC 时常数要足够大,以滤除 ...

实际电路中没有机械开关,是用与非门拉低电平的,这个测了并没有干扰

网友C:
将端口P3.3设置为输入(高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端口P3.3设置为输入(高阻)试试。

应该怎么设置?P3没有设置强推也是这样。

网友C:
P3M0=0x00;
P3M1=0x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M0=0x00;
P3M1=0x08;

试了,更不行了

楼主:
现在3、7、8脚正常了,但是程序好像反了,S1没有按下,P3.5就在按程序不停的动作,正常时S1没有按下,P3.5不应该动作,应该保持低电平

网友D:
这个中断可以这样写:
//-----------------------------------------------
//中断2服务程序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中断入口
{
        static         Count1=0;          //静态变量计数器1
        static         Count2=0;          //静态变量计数器2
        static         Count3=0;          //静态变量计数器3
                Count1++;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if(Count1>=40)                   //0.4S翻转
        {
        P3^4=~P3^4;                   //
            Count1=0;              //计数器清零
        }
           if(BIT)
  {
      Count2++;
             if(Count2>=500)                   //50S
          {
        BIT=0;                  //
            Count2=0;              //计数器清零
          }
   }
                        else
                {
              Count3++;
                 if(Count3>=100)                   //10S
               {
             BIT=1;                  //
                 Count3=0;              //计数器清零
               }
                }
  }
先在程序里设一个全局bit,定时器设10mS,通过BIT的翻转来判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中断可以这样写:
//-----------------------------------------------
//中断2服务程序

能不能帮我重新写一个?我是小白,只会修改,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