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4.5元上NVME硬盘成功

楼主(2021-09-29):
测速截图晚上补,NVME硬盘大致能到700M/s,硬盘是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故障盘
同一台电脑上的860EVO(SATA口)能跑到900M/s
实测能用,但性能上不去的原因暂且不确定,这转接板是全速的应该,猜多半是盘的原因

网友A:
我的256G三星PM961A  M2接口SSD,通过4X转接口插在改bios后的华硕Z77主板上基本可以满速,AS-SSD实测3300多分

网友:
本本硬盘都这种接口固态, 2.5不支持只能当移动硬盘

网友:
这东西对不带M2接口的老主板确实是一大福音,但前提是用于系统启动的话很多主板要改bios。

网友B:
转接后,如果主板本来支持nvme盘引导的,没问题,如果本来不支持nvme引导的,不给bios打补丁,只能当数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56G三星PM961A  M2接口SSD,通过4X转接口插在改bios后的华硕Z77主板上基本可以满速,AS-SSD实测3300多 ...

感谢,那就确定盘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后,如果主板本来支持nvme盘引导的,没问题,如果本来不支持nvme引导的,不给bios打补丁,只能当数据盘

回去试一下,看看BIOS能不能识别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试一下,看看BIOS能不能识别到

应该都能识别,关键是能不能引导,我试过h61的板,只能当数据盘,

我用nvme固态给黑群晖当缓存用过,打个补丁,主板是板载n3700的itx板子,hp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接后,如果主板本来支持nvme盘引导的,没问题,如果本来不支持nvme引导的,不给bios打补丁,只能当数据盘

不能当引导盘,不代表不能当系统盘
SATA硬盘引导NVME上安装系统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当引导盘,不代表不能当系统盘
SATA硬盘引导NVME上安装系统也是可以的

对啊,但是引导数据在sata盘上,如果安装linux,这个操作更灵活方便

楼主:
写入速度和SATA差不多,SATA盘大多数时候比M.2更快
850EVO能到900M/s写入速度
读取速度到话M.2吊打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