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750AGR可以改可调电源么

楼主(2021-09-29):
请教下坛友,有个24V/6A电源,芯片是LD7750AGR,这个好改可调电源吗

网友:
有光耦就有希望,光耦后面一般是个稳压二极管或者TL431

网友A:
图里的是不是可调电阻?看看是不是可以调电压?

楼主:
是,这个调整范围应该不大,这里电路是接到上面一个光耦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里的是不是可调电阻?看看是不是可以调电压?

是,这个调整范围应该不大,这里电路是接到上面一个光耦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调整范围应该不大,这里电路是接到上面一个光耦那里

看看与它串联的有没有电阻,一起参与可调;
有些开关电源并不能无限制的调整输出电压,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