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牛硅钢片可否用普通电源牛硅钢片

楼主(2021-09-29):
手头没有0·35厚度硅钢片,只有0·5厚度的电源牛硅钢片,做单端牛可否?

网友:
九十年代初我买不到矽钢片,就拆黑白电视机、BK50 BK100 BK150等电源变压器的铁芯,片厚多为0.5,绕出的输出变压器也挺好,曽用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铁芯:舌宽22 叠厚33 片厚0.5,片长78(体积大于EI76片,俗称大22铁芯)绕了一对输出变压器,用在电子管6P6P推挽功放上,效果不错,声音靓丽,由于是热轧片,比后来用的Z11片稍觉温暖。后来拿到老驾新编处测该功放机频谱,在-1db时,频谱在20~50KHz.综上认为,片厚0.5的可用于输出变压器。但在铁芯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该铁芯绕出的变压器的电感低于Z11片。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一般来说,只要绕制工艺不差,和0.35的片相比,听不出多大区别。

网友:
0.5mm的我认为比0.35㎜好,相同导磁率下,截面积大。音质编暖。我曾经在90年代用线间变压器(0.5mm,F片),绕过6P1输出变压器,在05年时曾经测试过,频响为30~50KH-1.5db。

网友:
效率问题,涡流会损耗功率,也就是铁损。

网友:
谢谢于版主加分!

网友:
下次用曰本电源牛0.5片试试   导磁很高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老师的热心回复和经验介绍,等以后绕牛时作为参考指导。本人没有测试设备,有您的数据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只求听响,找控制柜变压器,铝线也行但是要绕满的那种,电压接近380/440/15/18,功率50到100瓦的改一下插片,功率太大铁损高。一次侧最好440v,这样高频铁损才小,比铁片厚度影响大。加上RC校正还有负反馈,4007加电感加大电解,基本上可以把收音机打的满地找牙。炒控制变压器?报废电柜都不知道怎样处理。现代硅钢片材质还有取向提高了性能,按照标准0.5厚的就可以达到过去0.35一样的性能。现在国标变压器和电机体积都比以前小,假的不算。

网友:
现代的就是0.5的铁芯也比50年代进口的好得多,因为材料和工艺都比当时好得多,现在还有炒作西电纯铁的输出牛价格贵的离谱竟然达到单只5万块那个磁感应强度可能而知了频响20-20K衰减超过5DB以上还有人叫好呢,这时候再看国产0.5的就是质的飞跃了,所以没啥不可以的所谓好的铁芯只是低频衰减会小一点高频根本不靠铁芯靠的是绕法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