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自养牛感受

楼主(2021-09-30):
   自从喜欢上胆机有5-6年了,第一次做6P3P单端时,牛买的是成品,从后均是自己动手绕的.
   这么些年来,前前后后拆拆装装约莫8-9台机,均是采用自己绕的牛,渐渐有一种体会, 即:单端牛的音效始终比不上推挽牛的音效,单端牛你再认真去做,在高频端部分与推挽牛始终差一截,倒底是单端牛本来难绕呢? 还是我没学到手艺?甚是迷惑不解.
   光6P3P单端,仿照200B老师的还有院长的,再有纯2,都是优秀线路,我做过66片,86片,,96片均不理想,与成品牛77片声音难分柏仲,均是高频欠缺,很难达到个人认为较为满意的程度。就是老师们常说的三段均衡吧。
   而推挽则却却相反,6P1  6P15  4P1S均能收到比较满意的效果。包括6P3P推挽,其高频段亦胜单端很多。
   这究竟是单端本身特性所致?还是本人烂手艺造成的应有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及时指导!
   有你这句经典,“高频欠缺 一般来说就是 牛的分布电容大,解决分布电容要比解决 ...

《电子变压器手册》这是理论总基础。
不要听信网上这个大神哪个大仙的主观说辞,全没用,只能使你退居到石器时代。
不要迷信材料,这个铁芯、那个杜邦的,亦全没用。花99%的钱,只解决1%的问题,这不是正常人干的事。
绝缘纸不要太厚,现在工艺的漆包线绝缘能力不用质疑,绝缘纸起到的作用不是绝缘,而是支撑和降低分布电容,太厚了,电容是降低了,漏感上来了。
输出牛不要浸漆,坚决不要浸漆,油漆的介电常数非常高,直接导致分布电容增加,这方面我有帖子实证。环境不潮湿就直接用,如果潮湿就浸蜡。不要迷信蜡本身,什么这个进口蜡,那个高频蜡,亦全无用。70号左右的全精炼石蜡就行。
层层垫纸、Z字走线,不要质疑,这是从祖师爷 法拉第那一代就推导出来的,有数学模型支持,若舍弃此道,则别无他法。

我全部九阳内功心法都传给你了, 能不能练成就看自己修行了。

网友:
现在某些厂家绕输出变压器层间是不垫纸的。分布电容就会大一些。听起来声音发闷。其实过去老厂家的收音机电源变压器,层层垫纸,虽然不是什么三夹二之类,但做为推挽机的输出变压器,效果还是很好的,用250V*2做初级,用12.6做次级,做6V6或6F6推挽恰恰正好。

网友:
铁芯磁化影响高音失真度

网友:
同情楼主,我绕的单端也是这个情况,我分析原因是不是单端电感比推挽的一臂匝数多,电感大的原因?我绕了不少都是这个现象。低音好高音差。

网友A:
看我以前发的绕牛普及贴。
高频欠缺 一般来说就是 牛的分布电容大,解决分布电容要比解决漏感费劲。
层层垫纸,Z字走线,不要弄很多夹层。我反复实验,三夹三是权衡各方面比较均衡的妥协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以前发的绕牛普及贴。
高频欠缺 一般来说就是 牛的分布电容大,解决分布电容要比解决漏感费劲。
层层 ...

非常好而实用的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以前发的绕牛普及贴。
高频欠缺 一般来说就是 牛的分布电容大,解决分布电容要比解决漏感费劲。
层层 ...

   谢版主及时指导!
   有你这句经典,“高频欠缺 一般来说就是 牛的分布电容大,解决分布电容要比解决漏感费劲”。我就对这一现象有了个初步了解,同时对于今后再偿试绕牛也有了个努力方向。
    空了我要细细拜读一下您的绕牛普及帖,看来该是及时增加养份的时候了,盲干肯定不行!走弯路,费工费料,耗神劳思姑且不论,极大地挫伤本人玩胆乐趣事大。
    您介绍的层层垫纸,Z字绕法我在4-5年前试过,用的是96片(进口0.35二手片子,45叠厚),记得好象是3000圈左右,平绕,Z字型走线,层层垫纸(常见的普通薄纸张,不是电缆纸),0.25还是0.27线记不清了,初次用青壳纸和普通纸各一层隔离,最终效果与77片商品牛(能见到是粉红色的进口漆包线)作对比,听感持平。我现在估计肯定是哪个环节丢失了,如用纸不妥或者间隙盲调不当等因素而造成。
   以前绕牛是描红,现在深感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很难有长进的!

网友A:
不要执迷于找 这个公式 那个公式 试图准确计算初级匝数。
每个尺寸的骨架,能缠的下多少砸线圈都是固定的,东海找龙王、西山拜神仙找来的公式,最后一试要么缠不下,要么缠不满,有什么用??
知道了常用骨架的窗口尺寸,根据不同粗细的漆包线,能正好把整个线包容纳下且缠满的,就是最佳匝数。
我这经验,网上从来没有第二个人说过,别人也不敢说,怕挨喷    找那些公式,高低频取这个系数那个常数,最后算的66骨架缠5000多匝,有什么用 ?一点都不实际。

网友:
有一种0.05高压纸比0.08的电缆纸分布电容小  我实测过

网友:
层层垫纸、Z字走线,不要质疑,这是从祖师爷 法拉第那一代就推导出来的,有数学模型支持,若舍弃此道,则别无他法。海版主 好好好,试试。

网友B:
铁片和框架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变压器手册》这是理论总基础。
不要听信网上这个大神哪个大仙的主观说辞,全没用,只能使你退居到 ...

   哈哈哈哈.......版主倾力授教,本人顿觉万分荣幸,感激之情溢满心田,谢谢,再次谢谢!
   我的理解是:Z字平绕是科学法,不容置疑。层间垫纸厚度须适宜。环境允许,能不浸漆尽量不浸。不必钻使用何种材料的牛角尖。
   我虽然身处湿度比较高的地区(苏州),但我绕过的所有变压器,包括电源,输出,扼流圈清一色均是不浸漆的,看来我这个懒还是偷着了的。您可能会说,电牛不浸漆非常危险,不提倡,但我确实是这么干了,只要绝缘和机內通风做好,实际使用下来还是可行的。我不希望其他人跟我学这不良习惯,否则后果自负!!必须说明的是:我的这个任何不浸漆不是经验与本事,而是为了在不理想的情况之下,便于二次重绕而已,确切地讲,应该是歪打正着吧。呵呵哈哈哈......
     至于材料,我一般首选进口二手0.35的Z11片,价也不高,漆包线进口的买不起,在没有老货的情况下,只能买新货,层间我用的是0.08的电缆纸,可能有点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片和框架哪里买的?

   ×多多上慢慢找,会有您满意的。当初我也和你一样,满天下不知哪里去寻找,现今是到处多有,只是口袋不配合。

网友C:
     在低频的时候电感线圈的阻抗是与频率成正比的。但是在高频的时候由于电感分布电容的存在,所以当频率较高时就会使得整个电感线圈的阻抗迅速变小。也就是说电感线圈的阻抗是先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当到SRF(自谐振频率)点的时候阻抗达到最大值,然后阻抗就迅速减小。
  单端输出变压器有气隙,磁阻相对推挽输出变要大,高频电感衰减更大,另外单端还有直流分量,磁通量(密度)与直流电流(X)是一种函数关系(Y),函数都有极限值,比如当某一变量趋于0或∞等。即便没有达到磁饱和(极限),里面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推挽机就不存在这一问题。
     国外名机基本都是推挽形的,由于推挽对工艺与器件要求比较高,调试相对复杂些,国内单端较多。

网友D:
海版,于版,我有一问题想借此请教,我绕了一对6V6GT单端输出,用的是0.35mm片厚, EI96*50铁芯,采用三夹三的结构。初级用 0,27mm线,层层垫纸,Z字绕法,三段总共 2840匝,次级用0.61mm线,绕116匝(8欧),三组并联,气隙是用0.08mm电缆纸垫一层。不知道这个气隙厚度合不合适,还麻烦版主指教。学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要执迷于找 这个公式 那个公式 试图准确计算初级匝数。
每个尺寸的骨架,能缠的下多少砸线圈都是固定的 ...

海版,我有一问题想借此请教,我绕了一对6V6GT单端输出,用的是0.35mm片厚, EI96*50铁芯,采用三夹三的结构。初级用 0,27mm线,层层垫纸,Z字绕法,三段总共 2840匝,次级用0.61mm线,绕116匝(8欧),三组并联,气隙是用0.08mm电缆纸垫一层。不知道这个气隙厚度合不合适,还麻烦版主指教。学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海版,于版,我有一问题想借此请教,我绕了一对6V6GT单端输出,用的是0.35mm片厚, EI96*50铁芯,采用三夹 ...

气隙0.08mm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海版,于版,我有一问题想借此请教,我绕了一对6V6GT单端输出,用的是0.35mm片厚, EI96*50铁芯,采用三夹 ...

我自己绕的6P6单端,用75×35铁心,四组次级并联,三组初级串联2640匝,用0.17线。气隙垫纸2640匝×0.05安/1600=0.08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隙0.08mm可以的。

谢谢于版的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绕的6P6单端,用75×35铁心,四组次级并联,三组初级串联2640匝,用0.17线。气隙垫纸2640匝×0.05 ...

谢谢粤北兄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低频的时候电感线圈的阻抗是与频率成正比的。但是在高频的时候由于电感分布电容的存在,所以当频率 ...

   谢谢于版详解!
   拜读了您的回复,因为实在太深奥了,我只理解了二点,不知对不对?
  1.阻抗是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低频段:频率低阻抗亦低,在高频段:频率高则阻抗也高。由于分布电容的作用,随着频率高到一定值时其阻抗会骤降,以致产生高频传输不良。由于分布电容受绕制过程及材质等因素决定,所以它亦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因此会产生有人绕的蛮好,有人绕的不好听。而在无法消除分布电容的情况下,绕出频响很满意的牛,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了。所谓瓶颈即是。2.由于单端气隙远大于推挽,因此,此种现象更为突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版主倾力授教,本人顿觉万分荣幸,感激之情溢满心田,谢谢,再次谢谢!
   我的理解 ...

不浸漆能用就行。可是电源牛不浸漆嗡嗡响。
0.08的可以,不算厚。再薄了就没强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海版,我有一问题想借此请教,我绕了一对6V6GT单端输出,用的是0.35mm片厚, EI96*50铁芯,采用三夹三的 ...

我看了你这参数。行,可以。
96X50的牛不小,给6V6用有点奢侈,用6L6也行。
次级线还可以再粗点。应该能缠的开。

楼主:
  于版好!
  昨晚我又上网学习了下,“分布电容的产生”课题。似乎对分布电容的概念有了些认识-------即带电导线之间及带电导线与地之间所产生的微小电容,大小主要由长度所决定。特性是频率低容量小,频率高容量大。也就是说,有电压存在即有分布电容相伴,所以说,分布电容只能通过手段削弱,而根本不可能消除。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浸漆能用就行。可是电源牛不浸漆嗡嗡响。
0.08的可以,不算厚。再薄了就没强度了。

  海版好!
  那以后我就用0.08的了。另外,不用支架绕变压器,始终是我想尝试的一个课题,自从79年装落地收音机时绕过一次,两边塌得象烂柿饼后,至今再也不敢碰一下,初级还行,主要次级,不收紧松垮,收紧即切入,切入即塌,这确实是一门顶尖技术活。扯远了。
  您说电牛不浸漆会响,肯定不响的,即使硬碰硬放在玻璃上,也不会有嗡声的。我的体会是1.线包整体要绕得不松散,尽量绕紧。2.是插片时排足,最后2-3片最好敲入到位。3.四边抹平后,四角螺丝往死里拧。当然,我这只是114片以下的电牛,以上的我没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好!
  昨晚我又上网学习了下,“分布电容的产生”课题。似乎对分布电容的概念有了些认识------- ...

理解正确,通俗易懂

网友F:
楼上于版主所述实为画龙点睛之言、切中要害。
另外,推挽功放除要求功放管配对外,还要求推动管的两臂电压对称,调试的确繁琐些。我装过6P3P 6P6P FU7 EL34等等推挽功放,但都不听。如2A3推挽功放,频响宽、单听很好,但对比下自我感觉就不如2A3单端甲类功放好听,也可能是单端加了味精(偶次谐波多,尽管是一种失真)的缘故吧,如同做菜要用多种作料,而很少单用清水煮。

网友:
记得绕线圈对绝缘纸的厚度是有要求的,细线用薄纸,线粗就用厚些的,我用0.07的线绕推动变压器时层间绝缘就用0.04的纸。由于现在的漆包线较以前(五、六十年代)高得多,有时为了省事就不加层间绝缘进行乱绕,除了省时间外,还能节省珍贵的窗口空间,以便增加圈数或分层数。如用0.05的纸,20层就是珍贵的1毫米,这对窗口紧张时很需要;有实拆变压器时,看到一堆拆下的纸也有兴叹,是时间?是功夫?是材料?

网友:
由于现在的漆包线较以前(五、六十年代)高得多

上文少了两个字,应是:由于现在漆包线的耐压较以前(五、六十年代)高得多
年龄大了真是不堪不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这参数。行,可以。
96X50的牛不小,给6V6用有点奢侈,用6L6也行。
次级线还可以再粗点。应该 ...

谢谢海版的指教,我有多对6V6GT管,也比较喜欢他的声音,就没用6L6了。您说次级线径还可以再大点,我再绕的时候改用0.67的线,再次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于版主所述实为画龙点睛之言、切中要害。
另外,推挽功放除要求功放管配对外,还要求推动管的两臂电压 ...

   老师好!
   我不恰当的比喻是:假如单端是淳厚芳香的红茶,那么推挽就是清纯泌肺的绿茶了。味道不同,各有千秋。都是好东西!
   其实我也很喜欢眯单端的声音,我不是说单端的声音不好,而是想如果自绕的单端输出变压器,其高频特性能象推挽那样明亮有力度,那则是完美无瑕了。如果低频是红花的话,则高频为绿叶无疑,我只是觉得单端的花莆里似乎绿叶份额不足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版主倾力授教,本人顿觉万分荣幸,感激之情溢满心田,谢谢,再次谢谢!
   我的理解 ...

电源牛、扼流圈还是浸漆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好!
  昨晚我又上网学习了下,“分布电容的产生”课题。似乎对分布电容的概念有了些认识------- ...

对分布电容的问题,详参《电子变压器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海版的指教,我有多对6V6GT管,也比较喜欢他的声音,就没用6L6了。您说次级线径还可以再大点,我再绕 ...

我看你前面说次级三组并联?用0.4线就行了。

楼主:
如果自绕的单端输出变压器,其如果自绕的单端输出变压器,其高频特性能象推挽那样明亮有力度,那则是完美无瑕了。如果低频是红花的话,则高频为绿叶无疑,我只是觉得单端的花莆里似乎绿叶份额不足而已。

只要输出功率足够,单端甲类完全可以做出高频既明亮又有力度的功放,此时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甚高,要低频好,圈数就要多,还要加磁隙,这就需要铁芯的体积足够大,低频越好对高频的要求越高,就必须分层分段绕制,以求达到高低端平衡。这里的窍门是选择低内阻的大功率三极管,如6C33、 6N18P等,由于内阻低,要求的输出阻抗也低,绕的圈数就少,从而减少分布电容,因又分层分段,就提高了高频性能,因电流大,线较粗、磁隙也较大,这两种管子单端功放我都做过,表现很好,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听感,但我觉得听人声弦乐时,不如2A3 300B那样有韵味。20年前,花了近两年时间做FU5(805)A2类单甲功放,做出来后听:既有声音甜美又有气势磅礴,令人愉悦。有发烧友听后赞曰:有力拔山兮气盖世之感。但该机交流声较大,有10毫伏。测其输出功率可达30W以上,由于直流高压在1000V以上,加上很高的音频电压,后来有一输出变压器被击穿了,因当时材料有效就搁置起来了。说这些往事,无非是给大家提供些经验、教训,以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输出功率足够,单端甲类完全可以做出高频既明亮又有力度的功放,此时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甚高,要低频 ...

  谢谢老师的回复!
  看了几遍,粗略明白了个中道理,从原理到方法一并俱全,是实实在在的真经传授!再次感谢老师的无私相教!
  您讲的前提是:在大功率输出且釆用低阻抗功放管和特殊绕法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实现的。但就我那仅有的半点皮毛水平而言,实在感到难度蛮大,一则过高电压的机子没弄过,也不敢弄,有点怕。二来分层分段绕牛是接近高科技的活,在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出色的绕牛水平下,只是个美丽的遐想。三者,我连6P3P推挽还嫌声音太大的人,为了增加点高频而去搞个大功率功放,內心有点不尽愿,我一般有3W左右的功率也就够了,所以我装的都是小推挽,听听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牛、扼流圈还是浸漆的好。

   我一般使用的都是塑料骨架,在初次级,屏蔽层之间做好绝缘,我想应该问题不大的,所以才这么弄的,主要就是考虑在不理想的情况之下,方便二次改绕,至于扼流圈更是放心了。

网友F:
ECF80 发表于 半小时前
我一般有3W左右的功率也就够了

看来没有准确知晓你的意思,上贴只着重于力度有点跑题了,原来你的意思主要是高低频平衡,那问题相对简单些。首先输出3W左右的功放管的选择较易较多,简直俯仰皆是,如6PI 6P6P 6P9P 6P14 6P15等等,这些管子的特点是对前级推动要求不高,易做。但要做好、做到高低频平衡,输出变压器就是关键。其实绕输出变压器没有多大神秘,多绕几次就掌握了。我有个同学在一个双声道台功放上,用七、八个相同规格铁芯、相同阻抗、绕法不同的输出变压器进行切换比试,从而找出较好的变压器饶法。这些变压器除分层分段外,还有S型和Z型绕法。这并不是要你也这样做,只是说明实践出真知,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亲口尝一尝。我的看法是,既然要自己做胆机功放,就必须学会自己绕输出变压器,否则不如干脆买个功放自己听。因为,做机的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远远高于购机,好处是提高了自己的无线电技能,技能是无价的,提高后有成就感!我不是专业的,但在几十年业余无线电实践中,深知理论的重要,无理论遇事就会迷茫、彷徨,望眼欲穿地渴望他人指导,有理论指导心里就踏实有数。其实,我的无线电理论基础也是相当浅薄和有限的,但我较为重视。如有条件,用6N5P(6N13P)做做单甲功放,尽管都是三、五瓦的功率,由于该管栅负压深、难推动,但动态范围大,和前面提到的几种管子营造的音响氛围不同。若要提高做2A3也很好,输出功率符合你的要求,2.5K阻抗的输出变压器易绕好,成熟的电路和制作甚多,方便自己制作参考。
以上粗见仅供参考,权当耳旁风,吹吹而已,不要太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没有准确知晓你的意思,上贴只着重于力度有点跑题了,原来你的意思主要是高低频平衡,那问题相对简单 ...

老师有没有6N5P单端比较成熟的电路推荐?

网友F:
twsg 老师有没有6N5P单端比较成熟的电路推荐?

首先我的确不能称为老师,非专业无资格,仅是曾经瞎捣鼓、多少有点体会而已。就属于捣鼓派,今天装了明天拆了,今天装这个明天装那个。记得6N5P单端是二零零几年装的,负载阻抗1.8K、屏压160V、栅负压50~60V左右,其实这些都不是固定的,要在其特性曲线选择自己需要的点进行计算,我绕输出变压器次级有多个抽头,以便改换初级阻抗进行试验,推动管用过6J1 6J4 6K4 6J8P,此时买了6C33-B去做该机就搁置了,因此我这种很少有固定电路,更无成熟电路。另外什么是成熟电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因此只能根据自己情况各取所需。后来看到不少人在做6N5P单端,就是在本坛也见过,都比我的成熟,你可找来参考。
我还是个电脑盲,到矿坛2年了,前几天才知道怎样发表回复帖,年老了手脑慢,常视物模糊,一小时发不了几行帖子,有时想到哪里是哪里,甚至词不达意。所以,不当之处仅望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我的确不能称为老师,非专业无资格,仅是曾经瞎捣鼓、多少有点体会而已。就属于捣鼓派,今天装了明天 ...

   老师朴素实在的言语,有血有肉的賜教,令人敬仰倍增!鉴于吾坛群多老师的共性,我曾感叹过:谦虚乃是所有有技术人的专利!能者为师,您受之无愧!
    我说直白点,发帖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己装6P1  PP和6P15  PP和6P3P单端在听,就个人听感而言,6P1是中规中矩型,象一个老实人。6P15是飘逸明亮型,声域亦广,且高中低均合我意,而6P3P声音好听之下,感觉似乎缺少了些什么。细品指向了高频部份弱,其频响,强度均不可与推挽相提并论,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正象您说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一样,觉察了现象却找不到根由,只能归纳于自己没做好所导致。上个月,见坛上说4P1S声音好且造价低,但底噪难弄,所以我本着再学习的目的,购元件装了台阎锡山大师的4P1S  PP机,输出牛从材料到数据,全部复制6P15  PP的,结果听感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都与6P15  PP相仿,很耐听。连想到我曾用96片层层垫纸,平绕,Z型绕法,也未有自己满意的声音。因此我推断:单端牛与推挽牛的制作,应该是有区别的,究竟区别在哪里?是哪些因素造成的这种区别?本人实在不明白,因此有了我上面的一贴。

网友F:
ECF80 发表于 1 小时前

单端牛与推挽牛的制作,应该是有区别的,究竟区别在哪里?是哪些因素造成的这种区别?

区别是:单端牛由于防止直流磁化,铁芯要对插,即E形片叠在一起插入线框内,把叠厚相等的I片和E形片对插,两者之间,根据功放管工作电流的多少选择相应厚度的纸垫上,即加上所谓的磁隙,导致磁路“中断”,因而使线圈的电感量大幅下降,并且对漏感也有影响,为了提高低频就要加大铁芯、增加圈数以提高电感量,单端牛的特点是铁芯对插并加有磁隙。推挽牛由于两组线圈电流相等、方向相反,磁场被抵消,即磁路畅通不断,故在相同铁芯相同圈数的情况下,其电感量远大于单端牛;插法是E形片左一片右一片的交叉向上插入,直至线框插满,然后嵌入I片。
我不知你说的4P1S PP机中的PP是什么意思,是指五级管的标准接法、还是超线性接法或是三极管接法?4P1S是直热管,我总感觉直热管比旁热管功放的音色要甜美些。

楼主:
看到海河版主在上面帖子里提到《电子变压器手册》,若 能找到看一看,并按相关内容做做变压器,会有很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区别是:单端牛由于防止直流磁化,铁芯要对插,即E形片叠在一起插入线框内,把叠厚相等的I片和E形片对插 ...

      我乱喷您莫笑.
      事至今日我才真正知道,输出牛间隙是:"根据功放管工作电流的多少选择相应厚度的纸垫上",以前我一直以为是根据输出牛需要多少电感量才去调节的,由于无理论知识,我只能参照别人的方法来调节,我绕的单端参数自己不会算,都是按照软件上的,间隙是以软件提供的初级加220v交流电流来调整的。所以做好后,是否及格,心中无数。
      我再瞎问一下,既然一定的功放管工作电流,决定了一定的输出牛间隙距离。那末,这个间隙的大小应该是个常数,也就是讲,一定的电流就对应一定的间隙了。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乱喷您莫笑.
      事至今日我才真正知道,输出牛间隙是:"根据功放管工作电流的多少选择相应厚度 ...

说明推荐给你的书,你一丁点 都没看。
气隙是为了对抗铁芯直流磁饱和的,每种铁芯都有磁化曲线,说白了就跟电子管特性曲线一样。变压器之所以能够变换交流电压,就是因为在一边通入交流电时,电流的电场转变为铁芯中的交变磁场,然后磁场再转变为另一边线圈中的电场形成交流电流。这个过程中,要保证铁芯磁场有充分的“可用度”,也就是整个工作过程都尽量在磁化曲线的线性范围内,超出这个范围,变压器的变比失效。如果线圈中通入直流电,产生恒定磁场,那么就相当于直流磁场缩小了铁芯磁化曲线的可用范围,再通入交流电,就会产生磁饱和,直流电流越大,恒定磁场也越大,磁通线性可用范围就越窄。加入气隙,就是为了对抗磁饱和的。
  再不看书,而是仍然自己胡思乱想,那真没法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推荐给你的书,你一丁点 都没看。
气隙是为了对抗铁芯直流磁饱和的,每种铁芯都有磁化曲线,说白了 ...

   禀版主,确实没看,因为最近实在没功夫,接下来要干一星期活后才有时间。要看首选是您的绕牛普及帖,实用实惠,并且不懂之处还可随时请教,变压器原理的书实在太高深了,读了也一时半会消化不了,反而滞食。

网友F:
海版主推荐的这本《电子变压器手册》我看过原书,是我看到的介绍电子变压器类内容最全面、最详尽也是最具权威的一本书,音频变压器只占其内容的很少一部分,看后有知识升华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海版主推荐的这本《电子变压器手册》我看过原书,是我看到的介绍电子变压器类内容最全面、最详尽也是最具权 ...

  音频变压器只是变压器家族中 一个极小的分支,是变压器 的“子集”。它的全部原理和定律 都与普通定义的变压器相通(注意是相通,不是简单的相同)。

网友F:
很赞同海版主的观点,各种变压器本质上都是在物理电磁理论原理指导下、在不同场合的具体运用。这些理论事由数代科学家经过反复实验,反复推算、费尽心血才总结出来的精华,现在拿来学学就能用,应当感到幸运、幸福。就像别人做好了饭菜,自己拿来就能吃,但是若连盛饭菜、咀嚼下肚的功夫都不愿花,那真是令人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赞同海版主的观点,各种变压器本质上都是在物理电磁理论原理指导下、在不同场合的具体运用。这些理论事由 ...

   明白了!看来必读一下是肯定的了,谢谢!

网友:
这就对了,必有获益!

网友:
有台成品电子管功放,没有玩过电子管收音机,看完了,科普贴

网友:
绕过电源变压器,音频变压器这么多道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子变压器手册》这是理论总基础。
不要听信网上这个大神哪个大仙的主观说辞,全没用,只能使你退居到 ...

版主说得很对。我绕牛是找过去刻蜡版的蜡版纸做衬纸,觉得厚薄正好。就是绕的时候,要求手稳,蜡纸光洁容易打滑。但高频效果好。人换环境后,没条件自己绕,曾在变压器店算好数据,让他按要求绕,但是他们不愿意垫纸。不得以,只好为防线圈电容太大,适当降低一些电感,靠调整耦合电容和并联电容改善低音,高音一定要配好的高音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说得很对。我绕牛是找过去刻蜡版的蜡版纸做衬纸,觉得厚薄正好。就是绕的时候,要求手稳,蜡纸光洁容 ...

    老师好!
    想当初那十年期间,我刻写过几百上千张腊纸,那东西是浙南产的,一筒有几十张,现在可是难觅芳踪哪。
    我高音用的是三.四十年前玩石机的银笛软膜。我喜欢音乐中要有清亮的金属声,但不能喧宾夺主。

网友I:
铁芯尺寸偏小或质量欠佳(z11质量较好且容易获得)时不要盲目追求过低的低频响应(过高的初级电感量),否则就会导致漏感偏大高频响应差。
漏感和分布电容都是影响高端频率响应的罪魁祸首,漏感构成高音频成分的分压损耗,分布电容构成高音频成分的的分流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铁芯尺寸偏小或质量欠佳(z11质量较好且容易获得)时不要盲目追求过低的低频响应(过高的初级电感量),否 ...

  谢谢老师的回复及指导!
  说实在的老师这样几乎象手把手的指教,在我所浏览的所有帖子中,实属不多见,精湛的技术加无私的精神,造福于吾等小白玩家,不得不使人分外敬佩!
   上次我拜读过海版一帖,说是"6P3P,最好用86X40的铁芯。 3.5K阻抗的。 初级0.25mm的漆包线,2400匝,次级用0.5的线,8欧是116"。因此,我专门买了付86×40的Z11,0.35片,二手进口铁芯,自己绕了一对,不过我没釆用海版的参数,因为我没有0.25的线,只有0.23的线,因此稍微多加了些圈数:初级0.23mm/2730圈。次级大约0.55mm右右/138圈×3组。绕好初级加220V后,交流电流调整到43.8MA。
  此牛目前在上岗状态, 个人听感不输我以前买的76片商品牛,应此在鱼市将商品牛出了。
  我会记住老师的这句话:“漏感构成高音频成分的分压损耗,分布电容构成高音频成分的的分流损耗”。再次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前面说次级三组并联?用0.4线就行了。

      粤北兄,我绕的那个牛初级用 0.27mm 的线,次级用 0.61mm 的线三组并联,截面积才 0.87mm2,我当时还想用粗一点的线,但线架绕不下,用 0.4mm的线可能有点小吧!还望再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粤北兄,我绕的那个牛初级用 0.27mm 的线,次级用 0.61mm 的线三组并联,截面积才 0.87mm2,我当时 ...

静态屏流,屏极负载阻抗,初级功率,次级阻抗。还有一个很重要-----功率管内阻。给出参数,帮你算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电子变压器手册》这是理论总基础。
不要听信网上这个大神哪个大仙的主观说辞,全没用,只能使你退居到 ...

海版,有时间谈谈电源牛和扼流圈啊!有人提到这些对声音的影响不次与输出牛?现在进口二手价格极贵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海版,有时间谈谈电源牛和扼流圈啊!有人提到这些对声音的影响不次与输出牛?现在进口二手价格极贵啊!! ...

千万不要听那些电容调音大师的话。扼流圈很少人用了,搜索电子滤波(电容倍增)。6P6单端用电源变压器成品也不到一百元。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千万不要听那些电容调音大师的话。扼流圈很少人用了,搜索电子滤波(电容倍增)。6P6单端用电源变压器成 ...

我现在做的300B就用的电子滤波。很多成品变压器测试下来其实很一般。君不见买进口牛的基本都是一套?电源部分牛的价格是国产5倍以上?

网友:
原来装推挽功放,也是用CLC滤波,体积庞大而且很重,最后实在搬不动了,干脆CRC滤波,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做的300B就用的电子滤波。很多成品变压器测试下来其实很一般。君不见买进口牛的基本都是一套?电源 ...

那是为了卖钱
人要有主观思考,不能被从众心理牵着走,当年 张某的悟本堂,一千块钱一个号,排到了2022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万不要听那些电容调音大师的话。扼流圈很少人用了,搜索电子滤波(电容倍增)。6P6单端用电源变压器成 ...

  扼流圈就好象是胆机的标配,不用心里不舒服,我装的二只推挽机,6P1和5P15,初装就CRC滤波,但听音乐时老是在心里找茬和嘀咕,总觉得还有些不如意(或许是心理因素),后来看看空间允许,还是改成了CLC滤波,你说效果吧,似乎不相上下,凭耳朵也听不出个高低。
   不过,我个人觉得也不能一概排除扼流圈的功效,我有一个体会:上月前学装4P1S推挽机(阎锡山电路,交流点火),交流哼声弄了近十天,始终不尽人意,后来实在没法,抱着试试的心态,将一只野路子的小型扼流圈接入前级电路(后级己有),交流声立马大幅度降低,至少减少了3mv以上。这就说明了扼流圈对扼制交流声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

网友K:
修订次数越多的书 越接近正确的答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扼流圈就好象是胆机的标配,不用心里不舒服,我装的二只推挽机,6P1和5P15,初装就CRC滤波,但听音乐时 ...

推挽机不需要扼流圈,一般电容滤波即可。旁热管交流哼声多数来自变压器摆位。直热管最好灯丝单独绕组供电,并且接平衡电位器。你用足功率同阻值的电阻,代替那个扼流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挽机不需要扼流圈,一般电容滤波即可。旁热管交流哼声多数来自变压器摆位。直热管最好灯丝单独绕组供电 ...

  我没有釆用灯丝牛,也没装灯丝平衡电位器,输出端噪声在2.5mv左右。就是改装了三极管接法后,功率不如6P15推挽大(也是三极管接法)。听一段时间后再准备将负反馈动一动,控制在4mv左右,以稍微增加点功率。

网友E:
是这图?也没用扼流圈啊。这个直热管虽然有灯丝中点,毕竟没有平衡电位器好用。除非直流灯丝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图?也没用扼流圈啊。这个直热管虽然有灯丝中点,毕竟没有平衡电位器好用。除非直流灯丝供电。

   是这图,老师们都说推挽没必要装扼流圏,并且此图亦无。然而由于一是心理作用,二是绕一个很简单,三是位置及空间均有余,因此我还是装了,而且是前后两只。后级的片子也不马虎,是二手进口的0.35   66片。
   我装机的初衷就是要尝试交流点火,目前状况还是算理想的,夜深人静时也听不到嗡声,只是被我改成三极管接法后,功率略小,不过家里听听己经足够有余了。

网友:
很简单,层层垫纸。多分层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修订次数越多的书 越接近正确的答案

  谢谢老师,任轻道远,还没出贵州,离陝北路长着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版主倾力授教,本人顿觉万分荣幸,感激之情溢满心田,谢谢,再次谢谢!
   我的理解 ...

我也在苏州,有空我也弄个电子管前级到你那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在苏州,有空我也弄个电子管前级到你那交流学习

   我是常熟古里的。
   老师您要折死老夫了!要说学习应该是我向你学习才是,我只是一个近几年才接触胆机,基础全无,半点理论水平也没有的按图施工朋友,上论坛只为抛砖引玉,套取老师们的技术,丰富自己的基础知识而己。不怕您笑话,我至今还未尝试过装胆前级呢。所装机也是乱七八糟,土里土气拿不上台面的,恐怕有染老师双目。
   不过,非常欢迎老师来常熟作客,当面賜教,不胜荣幸。
   若空了想过来,可以发消息给我。

网友M:
都说单端4夹3比较好,再多工艺复杂,分布电容可以用增加层间绝缘厚度的办法调整,离铁芯近的垫的薄,越往外每层多垫一层聚酯薄膜,因为越往外线包表面积越大,分布电容也越大,要是有更好的绝缘材料更好,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M:
都说单端4夹3比较好,再多工艺复杂,分布电容可以用增加层间绝缘厚度的办法调整,离铁芯近的垫的薄,越 ...

   老师好!谢谢您的回复。
    下次绕时我来按您的内薄外厚试试,具体原理我不懂,只会听令行事,概念也仅仅弄明白了几天。
    顺便请教老师,初4次3还是初3次4?还有确认一点,您说的是增加层间而不是组间的绝缘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