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储能

楼主(2021-10-01):
今天来了3块大太阳能板,参数不少,也不太懂。想做一个庭院储能系统,问问论坛的朋友们,这个用铅酸电池储能,需要什么规格的铅酸电池,需要几块?三块太阳能板怎样和电池连接,最好有个图示,感谢了。国庆节快乐

网友:
需要应该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
铅酸就不要用了,礼电池价格也便宜,铅酸不宜用太阳能储存。

网友:
电池的价格太高了,而且用几年又要更新。最终是划不来的,除非你们那边经常会停电。

网友:
       简易用法:三块串起来,接明纬600W开关电源的110交流输入端,当太阳能板可提供开关电源工作的电流电压后,继电器吸合(电流电压不足就断开)接通开关电源输入输出。如只有12V200Ah*4只=48伏200Ah,用s-600-48,改恒压58V限流10A为48V水电池或48V铁锂电池充电。用48V5500W逆变器220V供电器煮饭炒菜、空调也可以。

网友:
最简单用法  准备24V100aH铅酸电池两块,24V30A太阳能控制器一个,24V转220V[功率自定]逆变器台即可使用。

网友:
6楼不妨到网店看看,什么规格都有,准能从里面找到答案.

网友:
这个电压有点尴尬,三块并联做24V系统比较好,
光伏板→配MPPT控制器→24V/150AH磷酸铁锂,
→足功率2000W逆变器,峰值功率4000W,
修正波或正弦波逆变器看自已使用设备和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谁了解太阳能路灯的?厂里准备试用一下,路灯距离约20米,要求是阴天下充电仍能亮整晚,亮度至 ...

这个看你阴天阴多少天了。。阴天主要还是靠之前的储能。你想阴天还能充电够整晚亮。那你要准备一块很大很大的太阳能板。

楼主:
国庆节没在线,谢谢朋友们关注和指导,主要考虑电池用二手的,看样子用锂电比较好,如果遇到退役锂电就开干,控制器买新,逆变器用二手。安装太阳能主要考虑市电安装不方便,使用电力也不多。

网友C:
用处不大,天好用不了,连阴天根本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处不大,天好用不了,连阴天根本没电

看来太阳能用处不大

网友:
没太阳就不稳定了。。。电池成本也大

网友:
我家卫生间是暗的没有窗户,进卫生间必须开灯,我从换气烟道穿的电线,买的30W17V二手太阳能电池板,卫生间接两个3W的飞利浦筒灯,也没接电瓶储电,白天灯就亮,很实用。
飞利浦筒灯是早期产的,是由220/12V电源和三个灯珠的筒灯组成的,其筒灯里有恒流电路。

网友:
搞个家用抽水蓄能电站

网友(2021-11-02):
和我家配制一样,3张板串联,我是做了一组48V  120安三元锂电池。。给电池充电,用的48V 3KW工频逆变器,带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阴天阴多少天了。。阴天主要还是靠之前的储能。你想阴天还能充电够整晚亮。那你要准备一块很大很 ...

晴天亮整晚都得很大的板,成品那种亮一段时间就降亮度了,不然亮不了一整晚

网友:
3块板并联加MPPT控制器充48伏锂电,MPPT一般都是升压的,高于电池电压就失控了。
这玩意放家里用费钱,就算太阳能板是捡来的不要钱,电池没法捡,就算二手的便宜货,相对省的电费来说咋算都是赔钱的,太阳能板就适合装在厢式货车上最好是冷藏车,车厢四面全贴满,要么当房车,要么当个移动工作室或修理铺。

楼主:
看来太阳能是个费钱的事,谢谢关注。留着吧,以后再说,大不了卖玻璃

网友:
功率不大不小,搞到千瓦并网,省了蓄电池

网友:
做成48v的系统三快太阳能电池板串联一台mppt太阳能充电控制器一台4850磷酸铁锂电池加一台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