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电子管

楼主(2021-10-01):
检修电子管
怀疑引线焊接和引线断的可能。拆下管脚,发现是抽真空封嘴破,因此彻底报废了。
虽然没有如愿以偿,但拆卸过程和玻壳固定是简单有效的。是有意义的实践。

网友:
看这只老手,兄台也是老年级别的了吧

网友A:
刚刚看到你那个中心管匙自来已经断去了,失去了保护作用,自来就是断了气的,你没仔细看。

网友:
6V6吧,可惜了

网友:
但凡电子管漏气,一眼就能看出来。消气剂一旦变白,电子管必坏无疑。

网友:
这个管腰,假如不松的话,想给拧松了不容易

网友:
楼主你自己拆的时候碰断封嘴的吧,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断的,如果摔,唯一结果就是碎。摔断封嘴玻璃管还完好的几率和买中彩票一样幸运。

楼主:
买下就是松的,消气剂在底部变色的,拆开后没有抽气嘴破裂的玻璃渣。拆以前灯丝是断的。

网友:
管腰正常,封口肯定没问题。正常管腰很难拆下。估计是拆管脚过程中,把封口损坏。

网友:
抽气嘴的玻璃渣哪去了?上了JS的当了吧?

网友:
    抽气嘴被封在中间的中空管匙里是悬空的,就是管蒂活动也碰不到,只有斜着拔出管子才能碰坏气嘴。我从前在五交化买的新管还有活动的,回来用混合粉固定一下,只是外观差点,都好用,至今还有这样的两只EM11,非常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到你那个中心管匙自来已经断去了,失去了保护作用,自来就是断了气的,你没仔细看。

原来是这么回事,中心钥匙买来就没有。不知道这个东西坏了就会波及抽真空玻璃嘴。

楼主:
这会算是修成功了一个,管钥断了,拿胶水粘上了,灯丝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