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种大动态、低输出阻抗的五极管超线性接法前级+推动级

楼主(2021-10-02):
本人近几个月对小信号五极管做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本前级+推动级。

特点
1、大电压摆幅:300V电源下,最大不失真电压摆幅可达170V 失真1%
2、极低输出阻抗,选用高跨导管作为输出级,输出阻抗可到50欧,甚至10欧以内。完全不惧后级输入电容。
3、超低失真:输出100Vpp时THD可至0.1%以内
4、较大的放大倍数:可至50倍左右

原理简述:
前级为五极管超线性接法,屏压经过跟随器阴极电阻分压,送回至帘栅极,完成负反馈。屏极采用恒流源负载,将动态、增益均最大化,THD最小化。
输出极采用高跨导三极管,或者高跨导多极管接为三极管使用,以获得极低的输出阻抗,提供极为强大的推力。
极间采用直耦,尽量减少电容的使用,优化了网络的电压传递函数。

本级放大倍数约等于前级管的超线性μ值

补充内容 (2021-10-3 10:17):
还有一个优点:高PSRR,可达60dB量级

补充内容 (2021-10-4 11:32):
指标均为仿真结果,不代表实际值!实作后会贴出测试结果。

补充内容 (2021-10-5 17:41):
恒流源的实现方法,可以参考:https://www.bartola.co.uk/valves/for-sale/ccs-pcb/

补充内容 (2021-10-12 20:47):
再更正,这种接法并非超线性接法,而是线性接法。

补充内容 (2022-3-6 16:28):
初步测试结果见29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从这个角度设计它,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分析过它。不用纠结于谁是原型谁是变种。
srpp上管不表现恒流 ...

摩根琼斯在电子管放大器里给出了类似的电路,在三极管的级联接法加射级跟随器那,看图
这种三极管的级联接法,隔壁DIY坛J版说是纯真之源,还后续纯一纯二纯三,咪版在胆X轩说这个级联电路就是五极管的特性,摩根琼斯说级联接法是具有五极管的优点而没五极管的缺点.

网友B:
这个五极管启不是变成二极管了吗?即便I1是恒流源,画法有点问题。

楼主:
一些问题:
1、R1 R2组成的电压反馈网络,其分压比不宜过小,现阶段来看,大于0.5最好。原因:
分压比决定了帘栅反馈的深度,当帘栅极直接接到跟随管阴极时,分压比等于1,反馈最深,前级管就退化为三极管.反馈深度浅一些,即分压比小一些,前级管的超线性曲线就更加向五极管的方向靠拢,内阻增大。此时微调恒流源的输出电流,前级的屏压就会有较大变动,进而牵扯到两管的工作点的变化。甚至恒流源本身的电流漂移也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各管工作点。因此分压比不宜过小。

2、对于恒流源的性能有较高要求,尤其是精度,稳定性、可靠性等等。本人下一步将投入恒流源的研究与制作,争取早日实现此电路

3、工作点直耦的原因,调整较麻烦。

4、现在网络上流传的五极管spice模型经常不准,仿真结果,尤其是放大倍数,与实际有很大出入,所以还需实作。

无论怎样,此电路背后的设计理念很棒。制作难度虽大,但精心调试后肯定有极其精彩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五极管启不是变成二极管了吗?

非也。仿真时用的管子是6S6三接,所以是个四极管的符号。也可以用原生三极管。

后级就是个电压跟随管,原理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五极管启不是变成二极管了吗?即便I1是恒流源,画法有点问题。

于版无需操心,这种架构已经仿过真了,性能那是变态的强啊  虽然实作后性能会与仿真有些区别,但此电路仍然是很有价值,很值得玩的。

这个软件的电流源画法不知采用的哪个标准,不过不是重点了。

网友C:
前级,需要输出那么高的电压摆幅么?推什么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级,需要输出那么高的电压摆幅么?推什么后级?

这其实是前级+推动级,合而为一的电路。“前级”的表述不是很准确,已经修改过了。

网友A:
SRPP的变形?下管由三极管变成五极管,仿真情况下输出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PP的变形?下管由三极管变成五极管,仿真情况下输出电流有多大?

我没有从这个角度设计它,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分析过它。不用纠结于谁是原型谁是变种。
srpp上管不表现恒流性,而是表现出电阻性。
考虑下管的输出电流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后级起到缓冲作用。

网友D:
近段时间一直见这个电路构架,创意是很好的。但是隐约感觉到用帘栅极作为负反馈的引入端,帘栅流的变动问题需要考虑。且负反馈回路电阻较大时,帘栅流的变化对帘栅压的影响,进而对负反馈信号的准确性的影响可能较大,也就是说对电路的整体效果会有影响。
我们常见的超线性接法往往用在末级、变压器输出的场合,这种情形恰恰是利用了线包的直流电阻较低能够克服帘栅流变动的结果。而在纯直流电路里面采用超线性结构,特别是大摆幅输出时,不得不着重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
我不知道仿真电路的五级管模型中帘栅流在大摆幅时的变动因素是不是考虑在内了,所以虽然仿真电路显现的效果很好,还需要实际电路和测试的结果给予佐证,最终能够证明这种架构确实如仿真结果所显示的理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近段时间一直见这个电路构架,创意是很好的。但是隐约感觉到用帘栅极作为负反馈的引入端,帘栅流的变动问题 ...

感谢J大的宝贵意见。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五极管的spice模型不准,模型中帘栅压对帘栅流以及屏流的控制能力(帘栅内阻以及帘栅跨导)与实际元件不符。我会去详细研究一下,能进行修正最好,不行的话等过年期间实做测试。

网友E:
类似这样的6F2直藕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近段时间一直见这个电路构架,创意是很好的。但是隐约感觉到用帘栅极作为负反馈的引入端,帘栅流的变动问题 ...

又对“超线性”进行了一些思考:
后级的“超线性”算是交流超线性,帘栅极和阳极在直流上等电位,交流电位有一个比例压缩的关系
这里的“超线性”算直流超线性,直流电位与交流电位按相同比例压缩。
小米兄可以测试直流超线性接法下的曲线,为此电路的设计带来极大方便。

另外,此处帘栅极对地电阻约几k-十几k数量级。看看在扫曲线时能不能加入这个电阻。电阻是线性元件,串联在帘栅回路中也相当于负反馈,顶多减小些放大倍数,不会引入新的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这样的6F2直藕前级?

非也。这张图,帘栅极只在阴随器处取得直流偏置,而交流是接地的(有个旁路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对“超线性”进行了一些思考:
后级的“超线性”算是交流超线性,帘栅极和阳极在直流上等电位,交流 ...

正是因为帘栅流的变动属于非线性,而电阻的介入即使是线性的,结果也会造成帘栅压的变化与负反馈的音频信号的不合拍,也就是说帘栅极回路的直流电阻越小越好,越大负面影响越大。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要解决你的负反馈取样端的直流电阻问题,也即帘栅流的提供源的内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是因为帘栅流的变动属于非线性,而电阻的介入即使是线性的,结果也会造成帘栅压的变化与负反馈的音频信 ...

我仿真的电路中,帘栅到跟随管阴极的电阻是2k,帘栅流交流分量即使按2mApp算,这个“不合拍”电压也仅仅4Vpp。
实在放心不下,可以先电阻衰减后经过一个运放缓冲级,再耦合到帘栅极上。不过运放就要选用高差模输入范围,大输出动态者,增加了成本。
还是等我修正好五极管模型,或者实做实测后,再讨论吧。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根琼斯在电子管放大器里给出了类似的电路,在三极管的级联接法加射级跟随器那,看图

这种三极管的级 ...

这电路很棒,谢谢分享。MJ的书干货很多,我存了还没读完。
这个电路确实和我设计的电路的原理一致,只是把我的五极管换成了左边两只三极管cascode(串叠)。
串叠管的特性就是一只没有帘栅流的五极管,因此噪声小很多。

这个电路我会尝试的。不过要等到五极管版本做成熟之后。

至于什么纯二,我从不去记这些名字,我只在乎是否可以分解为简单架构的组合。这是我的认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是因为帘栅流的变动属于非线性,而电阻的介入即使是线性的,结果也会造成帘栅压的变化与负反馈的音频信 ...

真要在乎那一点帘栅电源阻抗的话,就把前面五极管换成cascode,剩下照旧。见楼上兄弟的电路图

cascode上管栅极其实是五极管里帘栅极的角色,不过没有栅流。非常理想。

网友F:
八年前,曾经 研究过类似形式的耳放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46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八年前,曾经 研究过类似形式的耳放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4661-1-1.html

这种架构用于耳放,个人认为算是“下嫁”“屈才” 它真正的用武之地还是推动。
不过这几天我也有把它用于耳放的想法。不知好听否。

楼主:
关于恒流源如何实现:https://www.bartola.co.uk/valves/for-sale/ccs-pc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架构用于耳放,个人认为算是“下嫁”“屈才” 它真正的用武之地还是推动。
不过这几天我也有把 ...

这种电路阴极输出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阴极输出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OTL的电流输出能力峰值比管子的DC屏流略小一点,输出级用6J52P搭WCF的话大概可以输出30mArms

楼主:
描述OTL的重要指标不是不失真输出电压,而是不失真输出电流。想用OTL推低阻耳机,电流在这限制着,谅能有多大动态范围?

楼主:
近日捡漏两对EF6五极管,锐截止,线性还不错。

遂请朋友帮忙测了线性接法的曲线,帘栅压取屏压70%,即对应一楼图片中R2/(R1+R2)=0.7

曲线很漂亮,μ约为50(略小于),用于推动级可以提供不小于45倍的电压增益。

其三接μ’约为33.

这也验证了我之前提出的线性接法(即本前级+推动级中五极管的接法)之μ值的计算公式:
μ=μ’/α

μ‘为三接放大系数,α为帘栅分压网络的分压比。

据此拟定了使用恒流源负载时管子的工作点:Vp=200V Vg=-3V Ip=3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是因为帘栅流的变动属于非线性,而电阻的介入即使是线性的,结果也会造成帘栅压的变化与负反馈的音频信 ...

关于帘栅电阻的问题,可以参考这个网页:
EF86帘栅电阻负反馈
帘栅电阻带来的负反馈矫正了管子的非线性,而不是相反。

楼主(2022-03-06):
近日打出样板,初步测试了这个架构,结果十分理想:
元件参数:(电路图在一楼)
U1 6J8
U2 6S6

R13 1k
R1 省去
R2 4.5k
I1 恒流源用47k电阻代替
U1帘栅极以及U2栅极各串1k消振电阻

静态工作点:
B+ 280V
6J8屏压162V,栅压-3V,屏流3mA
6S6阴极电压163V,屏流36mA

放大倍数约15倍,无自激。
其余项目没来得及测试。

网友:
说句实话 没看出来好 ,如果想引局部反馈 ,方法多的是 。像这种构思构思还是等你仔细想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