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板的的并联问题

楼主(2021-10-02):
两个同样规格的太阳能电池板并联使用,有可能光照不均匀,要不要加隔离?

网友A:
需要,有些板子本身就有二极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些板子本身就有二极管隔离。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很小的板如果有应该看得见吧?

网友B:
找个可调电源给电池板通电是否存在灌入电流测试一下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可调电源给电池板通电是否存在灌入电流测试一下不就完了。

试了试,电源5V加到电池板有1.6mA电流,电池板是5V200mA的,看来灌入电流很小。

网友:
小电流忽略不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试,电源5V加到电池板有1.6mA电流,电池板是5V200mA的,看来灌入电流很小。

半导体伏安特性具有非线性,我测了一个 5V、5W 太阳能电池,加 5V 上去 24mA,6V 就 140mA...

大太阳下该电池开路就有 6V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导体伏安特性具有非线性,我测了一个 5V、5W 太阳能电池,加 5V 上去 24mA,6V 就 140mA...

大太阳 ...

并联后放在一起,应该电压不会差很多,只是4V的电池板要是加二极管隔离又要增加压降了。

网友:
应该不用,俺现在用的两10串,直接并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