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做的6g2p推6p6p单端

楼主(2021-10-03):
   国庆宅家,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翻箱倒柜,找了些材料装了台6g2p推6p6p的单端胆机,参照的是jupeter院长老师的电路,因为没有整流管5z4p,一时又找不到替代的管子,所以省去了电源的缓冲部分,在整流管D1、D2(1n4007)与C5(第一滤波电容)之间加了一只5W120电阻,滤波电感L1(5H)用一只11W节能灯镇流器(2.4H 150MA)代替,不过还好,所幸装好通电后喇叭很安静,几乎听不到交流声。
   测试各部分电压略有超标数椐如下,刮号内是电路图所标数据:
B+    280V(275V)      6P6P   屏压270V(262V) 帘栅压270V(262V) 阴压12.5V(12.5V)
6G2P  屏压170V(162V)     阴压1.6V(1.5V)
    本机底台用的是一工业铝合金线槽,机机做工粗陋,内部接线混乱,各位老师将就着看吧,别忘了提宝贵意见哟,闲话少叙,上图。

网友A:
不错,机机做工很漂亮

网友B:
不错哦 机箱是两条拼装的吗?

网友:
动手做的不错

网友C:
做的很不错,你的关键点参数已经很接近设计值了,经计算没有超过最大屏耗,可以放心欣赏了。

网友D:
院长电路,祖国处处开花

网友:
做工板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机机做工很漂亮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小机子做的不错,紧凑有序。赞一个!
楼主的三个牛都是成品牛吧?谁家的?说说对这机子的评价和感觉 ...

谢谢关注、加分,不会绕牛三个牛均是网购,电牛是110w“绿源”的  输岀牛6.5w  5k是“江海”还是“老水牛”时间长忘了。初步试听感觉还可以,就是低音比较欠缺,这与我用裸喇叭试听有一定关系吧,慢慢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 机箱是两条拼装的吗?

谢谢关注,机箱没有拼装,线槽宽12cm、高6cm、长度根据你实际需要卖家可为你切割。
看到的那条中线是线槽购来就有不是两条拼装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不错,你的关键点参数已经很接近设计值了,经计算没有超过最大屏耗,可以放心欣赏了。

谢谢院长的回复和加分,谢谢院长设计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院长电路,祖国处处开花

好好学习,做院长的好学生!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谢谢加分。

R7两傍各一个的R字接头把R7完全短路了不特.还把R10也给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R7两傍各一个的R字接头把R7完全短路了不特.还把R10也给短路了

这个R不是接在一起的,是到另一声道的对应各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R不是接在一起的,是到另一声道的对应各点。

那应标1R  2R  3R

网友G:
不错,作业工整,漂亮~

网友H:
做的很好  那个搭棚图能拍清楚一点上传吗  想借签一下

网友:
养眼的小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作业工整,漂亮~

谢谢关注,谢谢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很好  那个搭棚图能拍清楚一点上传吗  想借签一下

手机拍照,技术太差,将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