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头灵敏度下降

楼主(2021-10-03):
前些日将手里的两块原为表针指在中间为零的‘检流计’表头调为指针在最左处为零的常规表头。该表头的原度盘是 +/- 25微安,因此自最左至最右应该为 50微安,然而调完后测量灵敏度为 60微安和53微安。其中60微安的是我调的第一块,当时想对尾部的游丝转动45度,所以把表芯的固定螺丝松开了,将动圈取了出来,后来发现完全无此必要。结果测试的灵敏度就是 60微安了。第二块没有拆开,也调零了,灵敏度为53微安。我在拆开之前没有测灵敏度。所以也不知是拆开表芯造成磁力下降了还是原本就已经少许失磁?不知各位有何见解。

表头的型号为 69C,生产日期为 2001年。这两块都是在坛里买的,也许被淘汰就是因为灵敏度下降。

网友A:
试试看可否重新充磁来加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可否重新充磁来加以调整

谢谢,就是个表头,把它分流一下,做 100微安算了。我应该在拆前测一下灵敏度。

谢谢。

网友B:
一般内磁表头很皮实,拆装不会失磁,可能年久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内磁表头很皮实,拆装不会失磁,可能年久退磁了。

估计被淘汰就是失磁所致。另外一只 53微安,也超了。

网友C:
没有调试前是不是左右25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调试前是不是左右25微安?

是的,共两块表头,坛里买的,本想要的是普通的左零表头,第一块拆开了,后测 60 微安,第二块未拆,53 微安。也许两块都是因为灵敏度不够而被淘汰。

网友(2024-05-03):
充一下磁就可以恢复了。退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