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三星手机充电器由原4.2充满的改成16伏

楼主(2021-10-03):
原5伏输入,将内部芯片供电由78L05供给,取样电阻调高至16伏,是否可行?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
三星手机充电器多着呢,请给出图片!为什么要改?

网友:
是想把4.2v的充电器改成输出16v的?若是开关电源的不好改....

网友:
手机充电器都是开关电源没有7805,也不可能改到16V,不重绕变压器只能提高都6V左右

网友:
用5v电源很难改,不划算

网友:
以前做的开关电源,输出随便改电压.电路采用tl431稳压.

楼主:
看到了各位的建议,是想将5伏输入,4.2伏终止充电的充电电池盒改装,看结构是线性恒流型,内部芯片控制检测电池电压,一个调整管恒流。目的是想给16伏电池组限流充电,也就是电压源与电池之间加恒流源

楼主:
目的是想用笔记本电源给4串锂电池组充电,在笔记本电源与电池组之间加恒流源限制电流,

网友:
脑洞大开而已!找一只笔记本电源盒整吧,又不贵。

网友:
找一个旧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比你改这个5V充电电池盒方便

网友:
5V一般的充电器都很好改

网友:
是改了充锂电吗?如果是,还是不要改,锂电池的串联充电需要均衡电路,每节电池都要采样

网友:
想点正常的不好吗。。。提高4倍电压。。。。破天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