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二次开发之一

楼主(2021-10-03):
残缺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二次开发之一
目标是改成直流电子管机芯。原为五灯三波段交流电子管机芯。能否如愿,视情况而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面临两个管座孔的问题,如果你有相应的工具解决了,也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电路,只是省电,声音不如前者。 ...

于版这彩图漂亮!

网友:
爱机之人爱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1A2可以用普通7脚管座。,1A2,1K2可以用管座,基本上就解决了。
不明白你说的管座问题是 ...

你用交流收音机的底台,上面有两个小9脚的孔,你安装直流管是小七脚的,这不就有些麻烦吗?

网友:
一看到老无线电杂志这类彩色电路图封面就倍感亲切,好像是65年以前的,66年以后就没再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图纸非常好,很及时,正愁没有参考的图纸了

你面临两个管座孔的问题,如果你有相应的工具解决了,也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电路,只是省电,声音不如前者。

网友A:
国产直流管都是小七脚管座。这里有交直流电子管(国产管)混合的电路。

网友:
当年用直流机,改过交流机,这个底胎改成直流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像是红灯711

网友:
直流管的不用这么大的架子,可以自制一个小的。这个就拆点零件好了。

楼主:
711是两波段,这是三波段。主要是赖得做架子,利用现成架子省事点。

网友B:
用这个机芯做直流机?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直流管都是小七脚管座。这里有交直流电子管(国产管)混合的电路。

谢谢你,图纸非常好,很及时,正愁没有参考的图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面临两个管座孔的问题,如果你有相应的工具解决了,也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电路,只是省电,声音不如前者。 ...

这个图更好,我就是希望全用直热式管子。我有管座,7脚的9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机芯做直流机?不理解。

为了有个经历。大胆管,拇指管(花生管)都接触过。唯独直热式管没有。放的直热式管已经快二十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面临两个管座孔的问题,如果你有相应的工具解决了,也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电路,只是省电,声音不如前者。 ...

刚才试了一下,1A2可以用普通7脚管座。,1A2,1K2可以用管座,基本上就解决了。
不明白你说的管座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交流收音机的底台,上面有两个小9脚的孔,你安装直流管是小七脚的,这不就有些麻烦吗?

加补芯,管径差别,我就是这样弥补的。

楼主:
底板上钻孔,安底板翻起时的保护保护螺丝。
中周修理记
断线不说,固定底脚也断了。做底脚稍易,找铆钉太难了!差配了才算凑成两个铆钉。

网友:
呵呵,不容易的工程,期待结果

楼主:
残缺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二次开发之三
上午修铆钉脱开了的第一个中周,型号是312-3。它的两个谐振电容都是240P的。昨天修的第二个中周是220P的,型号是312-4。第一个中周初次级线圈间距较大,第二个间距较小。焊接中波输入回路的中频陷波陷去断了的线圈线头。
下午,根据实物绘制草图。焊接中波和短波2的断了的天线线圈线头。拆除坏了输出管管座。
根据引线看此机有影示管。只有中波又自动音量控制。似乎有输出变压器次级到低频电压放大器阴极的负反馈。整流管灯丝与其它管子共用一个绕组。电源滤波电阻为2K5W带中间抽头。
原机架图纸绘制完成,功放和电源部分原机没有,根据带抽头滤波电阻参照一般机器补绘。

网友C:
图画的很专业, 低放部分的反馈回路还带电容隔离, 很讲究的设计, 但是22K/560是否比值太大了, 放大倍数超过常规收音机的一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画的很专业, 低放部分的反馈回路还带电容隔离, 很讲究的设计, 但是22K/560是否比值太大了, 放大倍数超过 ...

只是个草图,没有原始图纸,先凑乎的用吧

楼主:
残缺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二次开发之四
劲头上来了,又有了办法,四个小时,一鼓作气把输入回路板组件移了位,给双连让出了位置,双连也固定住了。最难的改造完成了,给后续作业扫清了拦路虎。停顿了好几天,终于又有了进展。拉线路径也简化多了。

楼主:
残缺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二次开发之五
今天中午又想出此机增加扩音功能,把此前用在红灯机上的外加35毫米电影机扩音功能线路板移入此机。构成比较完善的收扩音功能。为此扩了一个原铁底板孔,以便安装9脚前置放大器管。甚至有可能的话,增减卡式录音机电子管阴极输入,低阻频率均衡放大器。这样很可能放弃原设想的直热式电子管收音机方案,单独做直热式电子管收音机,这样也可能更适合直热式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