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房子以前装修时没有地线,现在想不破坏墙面的情况下有办法接地线吗

楼主(2021-10-03):
谢谢各位。

网友A:
在屋外 经常积水的地方挖个坑  例如 房屋排雨的管道正下方 效果最佳
然后找一个大一点的金属物件 例如坏掉的水壶 漏的不锈钢盆  打眼固定好电线 埋下 即可
如果附近有水坑 池塘 下水井那是最好的地线点 把电线丢进水里即可
以前玩收音机就是这样接地的 效果十分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啥特别的方法

如果入户电箱没有地线,就只能自己往地下打地线,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这个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想办法,工程大了可以用盾构机。

网友:
这个很难有标准答案,要看房子的具体情况;
原来的线管是否可以外加一根线,再拉进去?外加的地线在哪里接?楼房还是平房?分别有几处要用到接地线?

楼主:
最好还是接在电表箱 只要接楼上一路就行了

网友B:
好难呢,特别是对于住在楼房上的基本上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难呢,特别是对于住在楼房上的基本上不可能了。

有没有啥特别的方法

网友:
别人问你的问题都白问了,自说自话还要别人提供建议???

网友:
供电系统没安装地线?

网友:
不知道等电位联结端子箱是不是可以当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入户电箱没有地线,就只能自己往地下打地线,没别的办法了。

电表箱有地线的 但以前装修的时候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屋外 经常积水的地方挖个坑  例如 房屋排雨的管道正下方 效果最佳
然后找一个大一点的金属物件 例如坏 ...

谢谢您的建议 不过这工程太大了

网友C:
家里的布线,不会是直接埋墙里了吧?

布线管里再穿根线接入户配电箱的地线上就行了,穿线自己弄不了的话,找个干零活的电工帮你弄。
以前家里的壁挂采暖炉没装温控,就是自己穿的线,其实自己动手也不难,大概15米线一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布线,不会是直接埋墙里了吧?

布线管里再穿根线接入户配电箱的地线上就行了,穿线自己弄不了的 ...

再穿有很多拐弯 能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穿有很多拐弯 能穿吗

自己弄可能够呛,找“专业”人士帮忙吧,再多再大的弯他们差不多都能搞定。
宽带入户的网线,从公用的低压配电箱穿线入户,难度比您这个大,人家不是照样搞定。

网友:
把墙柱子的钢筋敲出来,焊根线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弄可能够呛,找“专业”人士帮忙吧,再多再大的弯他们差不多都能搞定。
宽带入户的网线,从公用的 ...

好的 谢谢。

网友:
找一块足够大的铝箔放到地毯下面就行。面积在就可以满足接受信号。这种地线安全保护不行。

网友:
为什么你们想得那么复杂。。。。直接走明线不就轻松解决了。

网友D:
金属的自来水管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的自来水管接上就行

水管是塑料的

网友:
1mm钢丝穿管好弄

网友E:
现在装修都是走死线的  我说要以后有故障可以换的方法 他们就走了说不干 .后来包工头过来也说了现在干事就这样 不可能走活线的.后来也没办法只能让他们搞了

网友:
走一根明线地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装修都是走死线的  我说要以后有故障可以换的方法 他们就走了说不干 .后来包工头过来也说了现在干事就 ...

这是什么师傅啊,我见暗线都是装完线管、底盒固化后才拉电线的。能拉进也是可以拉出,线、管发热融化变形后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师傅啊,我见暗线都是装完线管、底盒固化后才拉电线的。能拉进也是可以拉出,线、管发热融化变形 ...

现在的人牛屁的很 电工管都是直的弯头都是用 软管补接 一个人搞电线 的  老师不是我叫的 工地离家也要半小时多开车 老师是儿媳家有点带亲的所以也不能把话说重了 后来也只好给他们搞了..再说老师也不是很好找 找个不认识的可能只差不好..钱也不是我出的所以就当没看见了. 等我自己的房子那建好后我就自己搞了 ..

网友:
这要看具体情况吧,最简单的就是钢构房,直接拧房架上行了

网友:
电源线的保护地线“PE”必须接在电力系统的PE线上,不懂得朋友千万不要乱出主意!否则是要出人命的!当某用电器具出现了火线碰到不专业的“地线”,那条线就成了火线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原来的电线管不容许或不方便穿一根“PE”保护地线,可以单独走一根明线(线径要与电线相同截面积或大于电线的线)也可以钉电线槽板走线,最好选择黄绿线(专业颜色标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