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LDO

楼主(2021-10-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思路独特nb

网友:
这是电源为交流电或者说有伺服电源的手段,如果没有呢

其实不想用共射电路还有一个办法,用一种特殊的三极管

网友:
LDO一般用在前面有预稳压的电路中,也就是说供电电压不能有较大的波动。像这种直接整流滤波出来的电源,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有很大的峰和谷,很难用LDO达到目的。

懒得算了,搭个仿真让软件自己算:
AC6V输入,滤波容量12000uf,负载3A时电压谷值只有4.875V,调整管完全饱和也输出不了5V。或者说输出电压波纹很大,失去了用LDO的意义。

再考虑市电波动,最坏情况是-10%:
电压谷值只有4.275V,此种情况下用LDO,得到的是含有频率100Hz、幅值0.7V波纹的5V输出。

像这种整流滤波出来再稳压的电路,不考虑调整管BE节压降的情况下,也要至少保证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谷值不低于输出电压。如果再考虑市电波动,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平均值至少也要比输出电压高3-4V。这个压差,已经不适于使用LDO了。

比如说PC电源5V稳压到3.3V的这类情况下LDO才适用,因为前面的5V已经是稳压输出了,波动不会太大,波纹也就500mV。即使你把这0.5V波纹全算在“谷”里,最小值也有4.5V,足够稳压到3.3V之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pletion MOSFET could not support regulate without load

空载时 R1 和 R2 就成为负载电阻,只要能满足摸死合适的夹断电压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