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征求大家的看法

楼主(2021-10-04):
绕输出变压器,在其初级阻抗(圈数比)、铁芯都已固定的情况下,手头又无合适线径的漆包线,为了充分利用铁芯窗口,是初级用细些的线、次级用粗些的线还是初级用粗些的线、次级用细些的线好呢?

网友:
个人观点,从效率方面考虑,次级所接喇叭阻抗很低,绕组电流大,是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在没有合适线径可用的情况下,应该选初级线径细、次级线径粗(含多股并联)的方案。

网友:
初级阻抗会以变比N分之一映射到次级。

楼主:
是次级所接负载阻抗并按效率映射到初级吧

网友:
应该用细线,可以保证阻抗匹配。粗线铁心绕不下。如果能并联,可以多股并联。

楼主:
上文少字了,应是:是次级所接负载阻抗按圈数比并按效率映射到初级吧

网友:
我认为为充分利用窗口,初级可以稍粗,以减少电阻(对阻抗影响不大),减少发热。

网友:
能绕得下的情况下,线径越粗越好,而且次级粗一点更好,可以降低铜阻,减少损耗。因为次级是低压大电流,铜阻主要影响电流。

楼主:
572670430 发表于 1 分钟前
该用细线,可以保证阻抗应匹配。粗线铁心绕不下。如果能并联,可以多股并联。

我们知道多数情况下,输出变压器初级圈数多线径细,次级圈数少线径粗,有时手头就没有相应线径的线,而有其它多种接近所要初、次级线径的线,为了充分利用窗口,这时是初级相对用细些的线、次级用粗些的线还是初级相对用粗些的线、次级用细些的线好呢?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所有条件都固定的条件下,窗口小绕不下要降低线径,降那边?优先降次级,也不能降多了,如果还绕不下,就得同时降,重新计算功率。

网友:
我觉得:初级可适当粗点,次级细点。粗点可适当降低铜阻,次级如果设计标准输出功率5W,但谁在满功率使用呢?

楼主:
于海旺 发表于 2 分钟前
你的意思是在所有条件都固定的条件下,

我的意思是,窗口固定了,初级线与次级线所占的空间成反比,由于初次级圈数已定,有没有相应线径的线,这时宜如何选用初、次级线径进行搭配

网友:
找个计算公式计算一个输出数据并验算,做到线包窗口用的尽,且容得下

楼主:
大家的看法都很好,谢谢!
我是个电脑盲,又来矿坛不久,还不会给别人加分,见谅!
当然,也不会发图片和电路图,常感力不从心。

楼主:
我所问问题的本质,是输出变压器初次级所用线径搭配的选择问题

网友:
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与功放管屏极电流有关(精确的计算是直流电流与音频电流的相量和),次级线径与次级电流(可通过输出功率P和喇叭阻抗R计算出来:I=√P/R)有关,首先要满足这两点最低要求。如果铁芯空隙较大,可以适当加大初级线径,降低直流电阻,有利于提高效率,比如300B、2A3等低内阻三极管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可按屏极电流的3倍取值。

网友:
不如直接将你的数据发出来,看看合不合理。

楼主:
没有固定数据,我67年做电子管收音机,就开始自绕输出变压器,几十年来绕的输出变压器有多少,自己也说不清,但这个初次级线径粗细的选择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现发出来向大家求解

楼主:
白居不易 发表于 4 小时前
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与功放管屏极电流有关,

谢谢白版主的指教!每逢看到您老孜孜不倦地向大家普及、解析、指迷并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倾囊相授时,心中常顿生感激、感佩之情,向您致敬!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次级使用粗一点的初级使用细一点的,因为初级电流很小细一点内阻相应会提高一点但是这个并无大碍比起电子管的内阻来讲多出来这点内阻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我理解楼主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他还不知道输出变压器是初级线粗、还是次级线粗(他绕过无数输出变压器啊)。而是说初级、次级匝数、线径都设计好(或者有现成的数据了)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符合设计要求的漆包线,那一侧的线径可以比设计值细一点比较好些?是初级细一点好、还是次级细一点好?这里所谓的“好”,也并不是品质好一点了(线径细了,质量好不起来啊),而是说对质量的影响小一点而已。

      实际上这个问题人家也是无法准确回答的。只有通过设计计算或者绕出来通过实验测量才能出结论。

      如果能够给出原来设计算式,让人家看出算式中那一侧原来留有比较大的设计余量,那么才可决定那一侧的线径可以小一点。

      或者楼主给出各项基本数据,让有条件的同仁给设计计算一下,得出结论。

      下面把盗来的《单端输出变压器的绕制》一文发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认为是初级选略细一点的线,对电路状态的影响可能小一些。保证次级线粗一些对提高喇叭的电声效率有利。

楼主:
Lintkk 发表于 26 分钟前
  我理解楼主所提出的问题,

我的想法你吃透了,是未我表达明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