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偏方,增加录音机皮带的阻力

楼主(2021-10-04):
师傅们,我的录音机皮带偶尔打滑,如果不换皮带,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皮带上 搞点松香粉末,  要求不高在皮带盘上绕一点点棉线。

网友:
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一下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点石蜡应该也可以吧,试一下。

石蜡是润滑作用的吧  只会起反作用吧!

网友:
松香松香松香松香松香

网友:
一时买不到皮带!可以下图这么改装!一个压轮压紧的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电机轴上 用纸胶带 缠上 应急不错

网友:
用酒精溶解一点松香,很稀薄的那种,不要太浓。用小棍蘸了涂到皮带上去,边涂边用手带着飞轮转动,以期在酒精未干时涂抹均匀。等干了再开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飞轮外径,加一层胶皮布,布质最好。

网友:
松香很管用,我用过这个方法

网友:
思考一下这个没有偏方的。修理要彻底,养成好习惯。

网友:
电机移位。。。。

网友:
八楼的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