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 U盘 替代 硬盘

楼主(2021-10-04):
台式机 (实验、测试用途):E6500 / 4G内存  /  固态(系统C盘)     缺少机械硬盘

本来想买一个机械硬盘(D、E盘):西数/希捷   500g   蓝盘/黑盘   7200转  SATA接口   , 70元
突然发现  Tao宝  :  铝色金属U盘    2T    USB3.0    ,   42~45元

1、可否用 U盘 替代 硬盘(D、E盘)?
2、U盘 和 机械,安装并运行各种软件/游戏,哪个速度快?差别大吗?实际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
先不说别的,这价格就是个扩容盘

网友:
想用的好,建议系统安装使用一个128G的固态硬盘吧;
其他的存储搞一个机械盘;
二手的硬盘,U盘,还是免了吧。

网友:
价格决定了你要买的还是硬盘划算

网友:
硬盘走的口和U盘走的口不一样,还是硬盘快。

网友:
那种U盘不敢买。

网友:
储存资料还是机械盘安全耐用价廉,这是固态盘暂时替代不了的

网友:
2t  u盘这价格没几个试试就知道了。这价格最多买个64的吧。
U盘代替硬盘有何优势?价格贵速度慢寿命短

网友:
U盘是短时间工作的东西。长时间工作很快就到站。反过来没问题。另外你看中的那些U盘还是算了吧,想上当就去买,那是提高智商的好工具。

网友:
这种价格的硬盘和U盘我都不敢想。

网友:
42~45元一般是32G  顶天64G

网友:
除非跑pe 或者 linux livecd,不然普通优盘不合适跑系统,那种能跑window to go优盘,本质上就是个固态硬盘

网友:
有一说一 容量大价格低的离谱可以认定 都是假的东西
某有钱人之子 王思聪的优盘 1TB金士顿的价格3000多

另外USB口的速度不高 如果做系统盘 也十分卡顿  09年试过 用金士顿16GB USB2.0的优盘当硬盘分区安装XP系统 读写速度不高 和IDE接口的光驱速度差不多
主板硬盘 走的是直达处理器的高速通道 相当于高铁专线
USB接口  即使是现在的USB3.1接口和3.1接口高速优盘 走的是多层合并的线  相当于从家做摩托车到汽车客运站 然后倒车做到省火车站 然后做普速火车 到终点

网友:
树莓派就是利用SD内存卡代替硬盘的吧

网友:
现在好U盘读写百兆没问题,比机械硬盘也不弱,就是价格贵,我前天看中一个470g的u盘,价格在接近600元人民币。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手头的两个u盘,读写在win10  usb3.0下接近200兆了,很快的

网友:
有这么便宜,真要来一车,转行卖u盘去了

网友:
用读写快的SD卡每秒读600M写800M的能行就是贵,128G的1380元索尼做的。

网友:
U盘的读写寿命短!,如果不考虑代价还可以,如果用U盘作系统盘,天天不断地读写,呵呵!

网友:
我用过U盘系统,用的好还行,当然只能做些简单的操作,主要是不太稳压,现在不知道了。我用在DELL D420这样的老笔记本上。

网友:
45块的2T U盘  你疯了还是他疯了?

网友A:
1元1G,行情价,不管U盘还是固态,低于这个价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元1G,行情价,不管U盘还是固态,低于这个价不存在的

现在行情价大一点容量的还可以低一点,因为现在的U盘都是TLC甚至是QLC颗粒的了,不追求速度老旧的USB2.0主控的U盘可以降到0.5元/GB,但是USB3.0以上的U盘还是老老实实按1块/GB买。

网友:
是我们穿越了?  45元能买到2T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元1G,行情价,不管U盘还是固态,低于这个价不存在的

准不准备剁手 7 毛的,6 毛的,哦还有个五毛

网友:
我用过SD卡装软件  很慢的

网友:
只用u盘当软路由来用。替代硬盘应该不理想。

网友:
读取和写入速度都不行,除非你做软路由

网友(2021-11-03):
可以的把,不过这个u盘容易坏把。。

网友:
E4600 我在用,这机上的U盘要比机械盘慢很多, 不知是否支持固态(能用不一定快)

E6500也是775吧?

我感觉裸奔快
这么破的货,同时看二个高清在线
不裸奔?

网友:
40多元买2T?想多了吧,目前SSD的价格是1T大概在700~1200元,U盘不会比这个便宜,40多元顶多买个64G的U盘,如果是品牌好点的,顶多32G

U盘当硬盘不是不可以,但是U盘的问题是在启动阶段无法支持3.0(最新的主板是否支持没研究过),2.0的速度对于目前windows这种操作系统,开机时间能让你哭。而且即便是USB3.0,访问速度也远远不如SSD

网友:
不是用固态芯片做的u盘做电脑硬盘性能都不如机械硬盘的读写速度。主要差别是小碎文件的读写速度。速度再快的u盘如果4k文件的读写速度不行也没用。 运行程序也远没有机械盘快。
淘宝上看到2t  40多元的u盘百分之一万是假的  真实容量顶多64g的   。用测试软件还不一定能检测出来。
你可以往里拷贝大文件,如照片或者视频什么的。当超过64g的容量时也能拷贝进去,但是超出真实容量的文件实际是没有的。无法播放,或者根本打不开。

网友:
持续写入速度 不一样的,不值得折腾

网友:
虚拟内存狂写,很容易坏。我用储存卡代替过

网友:
普通的U盘应该不行吧。至少需要USB3.0的U盘,并且读写速度要非常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