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GF-500收录机换皮带

楼主(2021-10-04):
夏普GF-500双卡收录机一台,带仓没放磁带,按下播放键,磁头加载到位,只听见电机运转的沙沙音,机芯没有工作,且所有按键不起作用,A\B仓故障相同,拆机发现,一个机芯有三条皮带,电机到飞轮皮带为扁皮带完好无损,另外两条皮带为方形皮带已断,两机芯小皮带均报废,对比已断皮带长度,找到能用新皮带换上,带仓未放磁带试机,磁头加载到位,录放机芯収带轮转,可快进、快退,主轴没转、大皮带不转,机芯按键不起作用。放音机芯収带轮转,不能快进、快退,主轴没转、大皮带没转,电源开关不能关机,需拔掉电源插头断电,拨动飞轮使机芯复位,再通电故障依旧,坛子里各位师傅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先谢谢各位帮忙的师傅啦(见图片,有视频没法上传)

网友(2022-06-07):
引用 网友A:
我的gx系列,主要皮带圈就三个。一个偏的宽的,两个细的胶圈。没有快进快退是为什么?

齿轮开裂,修复或更换

网友(2021-10-06):
弄过经验供参考:
一是皮带不对,张力不正确:
夏普GF-500:一套6根。其中
2根加载皮带(宽3mm,对折长度:12.20cm进口扁皮带);
2根倒带及快进皮带,截面1.1mm ,对折长度为7.50cm国产方皮带;
2根放音皮带,截面1.1mm,对折长度为7.0cm国产方皮带)。
二是机械回装不对,要检查。
夏普GF-500 GF-700机芯基本相同,机芯还是比较皮实的。我88年买的500,至今只换过两次皮带。

网友:
扁皮带必须要换的,这个是机械轻触机芯,扁皮带松弛打滑,整个机芯失去动力,所有功能失效。GF500成色真好。

楼主:
先谢谢楼上g652jyy01师傅,我用的新皮带是套在已断旧皮带圈里的,机芯后盖板带电机四条螺丝取下,换上相近的新皮带,后盖板复位并拧紧四条螺丝,机芯其他地方没动

网友:
故障描述的不太明白。建议检查机芯线路板上的微动开关与机芯拨杆的位置是否对位正确。也有可能皮带安装错误。扁皮带也要更换,一旦这条皮带打滑,机芯的所有功能都将失去动力。

楼主:
谢谢vipmusic师傅,仅换了皮带,,微动开关与机芯拨杆均未动,由于两条小皮带断了,掉在了机芯下面,不知道皮带怎样安装的,看了一下,皮带槽对皮带槽量了一下大概尺寸,对应两个断了的小皮带换上了,扁皮带未换扁皮带未换

网友:
网上有夏普500皮带套装。现在原因是扁皮带没换。机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好的那就先找扁皮带一换,谢谢197809师傅,谢谢23志强56师傅,高手在民间

网友A(2022-06-07):
我的gx系列,主要皮带圈就三个。一个偏的宽的,两个细的胶圈。没有快进快退是为什么?

网友(2023-05-26):
某鱼有卖一套7条皮带(包含计数器的)20元左右,主动靠齿轮容易开裂。也要更换。某鱼5.5元一个。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