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子管灯丝降压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1-10-05):
我的一台老电子管Q表,有一个6H2的灯丝供电串了一只线绕电位器,现在调乱了,不知道怎样恢复,因为原理就不懂。
请教:这个检波二极管的灯丝为什么要串电阻降压?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了。

网友A:
       估计这只电位器不是串接在灯丝电源电路理起“降压”作用的。

       而是并接在6.3V灯丝电源两出线间,其中心动臂接地,起平衡交流声作用,防止交流声干扰影响仪器测量的准确性。见附图。这个估计是线性的线绕电位器,无仪器校准的请款下,只需调到中间位置即可(使电位器动臂与两端电压相等,都是3.15V)。

补充内容 (2021-10-6 09:08):
这里专门讨论过这种“灯丝接地”问题:http://bbs.hifidiy.net/thread-14792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只电位器不是串接在灯丝电源电路理起“降压”作用的。

       而是并接在6.3V灯丝电源两出 ...

谢谢,不是这样的,是串联在灯丝回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这样的,是串联在灯丝回路的。

        谢谢回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处理方法,长见识了!

网友B:
6H2是苏联的双三极管型号,就是国产的6N2,简单的调试就是测量4,5 脚的电压是6.3V就可以了,这个电阻的电阻值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6H2是苏联的双三极管型号,就是国产的6N2,简单的调试就是测量4,5 脚的电压是6.3V就可以了,这个电阻的电阻 ...

此6H2非彼6Н2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这样的,是串联在灯丝回路的。

    有的扩音机前级放大管为了降低噪声就采用减小灯丝电压的方法。你这是电子仪器还是二极管就不清楚了,是不是与之供给其他电路(包括其他同供电子管)绕组电压要求高于6.3V,就采用给6H2降压到6.3V。

网友:
   6H2是最短小的小七脚管。而6H2П是短粗胖的小九脚管,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是为了减低杂波信号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