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降压供电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1-10-05):
电子管Q表的检波二极管6H2灯丝串了一个电阻再接到6.3伏,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
加速电子管的衰老,省一点电,减少一点噪音。

网友:
据说可以降低管子的噪音,常在弱信号放大的唱头/磁头放大电路和仪表中应用。

网友A:
      楼主刚才在“晶体管和集成”栏目里发的帖子是说:

      “我的一台老电子管Q表,有一个6H2的灯丝供电串了一只线绕电位器,现在调乱了,不知道怎样恢复,因为原理就不懂。
       请教:这个检波二极管的灯丝为什么要串电阻降压?谢谢!”

       和在这里发的帖子是同一个问题吗?

       在那个帖子,我做过回复:

      这个电位器,可能不是串接在灯丝电路中起降压作用的。 而是并接在6.3V灯丝电源两出线间,其中心动臂接地,起平衡交流声作用,防止交流声干扰影响仪器测量的准确性。见附图。这个估计是线性的线绕电位器,无仪器校准的请款下,只需调到中间位置即可(使电位器动臂与两端电压相等,都是3.15V)。

     这种做法,和好些电子管收音机等设备,将变压器的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地的道理一样。可能你的仪器变压器当时没有将灯丝绕组做出中心抽头,无法接地,只好加线绕电位器将动臂接地来补救。也许可能是这种接地方法可以准确调节中点,效果更好。

     请楼主仔细看看电路,是不是和我说的这种接法。

补充内容 (2021-10-6 09:06):
这里专门讨论过这种“灯丝接地”问题:http://bbs.hifidiy.net/thread-147921-1-1.html

网友:
降低交流噪声电平,如美多150A扩音机前级的2个6N1电子管,灯丝供电电压5V。

网友:
降低灯丝电压,减小管子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才在“晶体管和集成”栏目里发的帖子是说:

      “我的一台老电子管Q表,有一个6H2的灯丝 ...

谢谢,我一开始是发错了板块,后来版主帮我挪过来了,在这里谢谢版主。
我的一个老式的Q表,串联的是一个电位器。这个Q表很老了,是中科院上海分院科学仪器二厂的产品,只用了一个表头。
找到的QBG-3Q表的资料上用的是固定电阻,但是这图纸没标注电阻数值。
我试着调动电位器,表头指针有变化 ,我知道这是因为灯丝电压和检波效率有关,但就是不知道该调到哪个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一开始是发错了板块,后来版主帮我挪过来了,在这里谢谢版主。
我的一个老式的Q表,串联的是一 ...

        谢谢回复。

        你原先发的帖子说是电位器,我以为是并联在灯丝上中心抽头接地起到防止交流声干扰作用的那种方法。

        没想到会是用串接电阻这种降低灯丝电压方法。想当年这款机器应该是批量制造,为何厂家不干脆像白版主说的那种处理方法(美多扩音机前级电子管5V灯丝),定制或订购灯丝电压低一点的变压器呢?厂家的设计方法,有点匪夷所思啊。

网友:
它这里不是降压用途,而是RC滤波电路,目的还是降噪。6H2供电电路你没给,有可能高于6.3V。

网友:
降低电压提高灯丝寿命。

楼主:
这个6H2是双二极管,检波用的,老型号是6X2П。
灯丝电压是和其他管子共用,所以这电阻不是因为电压太高而加的,好像是为了调整检波电路的某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