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一台被电池漏液,腐蚀的不成样子的德生PL737(随进度更新)。

楼主(2021-10-05):
     最近有点无聊手痒,总想找一台旧收音机来捣鼓着玩,倒不是说我手头缺收音机,在这论坛玩的谁手头上没有一堆收音机?同样我也不缺收音机,只是想享受一下折腾的过程。
      进口的或者说是名鸡,咱没钱玩不起,六七十年代的六管七管机,我这中波信号不好,一般的收音机在我这收中波都白掊。所以这种中波机的不考虑。手调四联电容爱坏,已经给我留下阴影了,也不考滤。所以就只剩下国产数调机了,像德生PL757之类的。

       前几天刚好看到有人出PL737,这个虽不及PL757有名,但是作为德生的第一款PLL数调机,应该也不错,看卖家的图片外观还算完整,喇叭罩,电池壳都不缺(坛上出PL757好多都是没喇叭罩的),描述为电池漏液,沒测试。

     在坛子里混了这么久,坛子交易的“黑话”我还是知道几句的,所谓无测试基本上全是坏的非常严重的,不然不可能描述为无测试,收音机嘛,你不会用,手里沒电池,不可能嘛,好在这个机器外观完整,卖家开价也不贵,心想就算完全弄不好,也甩不了多少钱。

      外观完整,电路的其它部分都好说,怕的是显示屏有问题,那就搞不好了,问了卖家一句,显示屏是好的吗?知道这是白问的,卖家回一句,无测试,看描述,心想反正不贵,那就要了吧。

等了几天终于到了,卖家包装的还不错,保护的挺好。拆开一看,果然是电池漏液,而且比我想象中的还严重N倍,里面还是潮潮油油的电解液,感觉是电池一直放在里面漏液,直到卖家接手才把坏电池抠出来的。

    可以看到高频部分背面,腐蚀的有多严重,正面微调电容也腐蚀变成绿色的。

先用洗板水清理一下,污物与阻焊层一起被一片一片的洗朊脱下来了。腐蚀程度远超了我的想象。先不管这些了。洗了暂且放一边,来搞控制部分,这部分不搞好,其它的地方都白搭。稳压电源调到5v,夹到电池仓正负极上,不出意料的,没反应,测一下TC9307没供电,发现电池正极线路板上有腐蚀断线的,连上,TC9307供电有了,还是我这张旧船票登不上它的破船,涛声依旧无显示,看着腐蚀生锈的按键,会不会是按键漏电引起的不显示?统统给它拆了。上电,还是不显示,测一下晶振,一个脚0.43v,一个脚1.47v,朋显不对嘛。全部折下来,发现两个22pF电容及板子上却均有电解液的痕迹,清洗,取两只新22pF贴片电容代替原来的瓷片电容,并且连晶振一起从板子背面搬到板子正面,焊好,通电,Ok!显示出来了。屏是好的,谢天谢地。

网友:
卖家描述无测试,也不一定全是坏的。前几天买了个上海手表,卖家描述摇动走走又停,我问卖家发条可以上满吗,答没有测试,20元买回来居然是好的!上满发条可走30多个小时。可能卖家货物太多了,不想仔细测试,粗测随便下结论又担心买家挑毛病,干脆当坏的卖

补充内容 (2021-10-12 08:31):
打错了,是40多个小时。

楼主:
        FM发射器,频率调到87.5MHZ放音乐,Ok,喇叭传来音乐声。
声音正常,无失真,玩具喇叭太次了,塑料声。换上笔记本电脑拆机的内置喇叭,声音不错,把FM中频,鉴频中周,一起拆下来,看一下,不错,内置瓷管电容光亮如新,德生已经用一层薄蜡封过了,这一点要表扬一下德生。
     这两个中周基本上在状态,强迫症,还是拧了一下,发现原来的即是最佳位置。

       把发射器拉远距离,使收音刚好有一点噪音,在87.5MHZ,本振就不动它了,
拨了一下高放线圈,稍拉松一点,效果最佳,噪音最小,再把发射器调到107.5mHZ,动一下高放可变电容TC2,发现在原位置效果最佳。

      Ok,FM波段打理,统调完毕,接一根表笔,试一下本地两个电台(一楼,只能收到本地两个台),不错,灵敏度和声音都已经在状态。立体声指示灯,可以正确指示。

       发现开关机电路,还有点问题,再加中短波的调校,后续再搞,毕竟每天还要干正事,讨生活。

网友:
下集呢?没了?

楼主:
    晶振搬到正面焊好电容,屏显出来,说明屏和TC9307基本上都是好的,也幸亏这个屏是直插焊接的,如果是导电橡胶或者是软排线热压的,20多年了,不说腐蚀光是20多年的时光,估计也早就完了蛋。

   言归正传,既然晶振谐振电容都腐蚀漏电了,那这一片的元件肯定都好不到哪里去了。干脆满搞一遍,看见下面有腐蚀的,全给它用同值的新元件换掉。

     折腾一通过后,又发现屏幕显示不清晰了,多划,不该显示的也显示了,又把这块板子两面清洗了N遍,不好。
估计是TC9307引脚间或是屏引脚间,没洗到,还有漏电,本来我不想屏的,怕一不小心拆坏了,这次不拆也要拆了。小心拆下显示屏,露出下面的TC9307芯片,松香先上,焊锡拖焊一遍,洗板水,清洁剂搞一遍,显示屏引脚间也用洗板水小心搞一下,当心不能流到屏偏振纸上,否则屏就不奴看了,

      来回翻了几次,发现上下板之间联接的排线也断了几根,一不做二不休,去它的,拆了,换新的。翻箱倒柜,找了一根N年前台式电脑并口硬盘的联线,剪好合适的长度焊上。这次排线比之前的软,也长,应该经的起折腾了。只顾干,这一步竟然忘记拍张图片,
一切就绪,再给TC9307喷一层薄的透明三防漆,装上显示屏,按键,OK!显示恢复正常。

   测试一下,调谐电压,发现调到FM波段,Ⅴt调谐电压竟然为0v,主板上的5v升压9v,为8.86v,基本正常,哎!明天继续。

楼主:
别急,慢慢来。手机发帖,搞的慢。
这个维修打理,时间还长着呐。
后面还有高频电路,一步步的来。

  享受的就是折腾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

网友A:
我鼓捣老古董才会有这样的激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鼓捣老古董才会有这样的激情

这机器也是古董了,1996年德生推出的第一款PLL数调机。

网友:
这个收音机 德生当时没少打广告  《无线电》和《家电维修》《电子制作》应该是连续打了十几期 封面 封底广告  巨大的收音机堵在斑点狗前面  全球的波音737飞机 每天可以绕地球几十圈 无线电波每秒可以绕地球几十圈……
当时也想买这个收音机 但是我家这里没有 所以只买了安建收音机  有一说一 安建收音机质量靠不住 当时我的机器返修了好几次 都是损坏的微处理器  后来听说是设计不合理没有屏蔽罩 导致静电损坏处理器
还有各大杂志 也打这个广告

楼主:
       今天继续,上午跑去和ICBC扯皮,没搞赢,没顾上折腾收音机,下午又有点小事,五点多了开始搞一下。

      找个玩具喇叭接上,通电,喇叭中有蚊子声音般大小的噪音,音量电位器控制大小正常,板子洗一洗,再在4支1uF,一支10uF的电容上并同等容量的贴片电容,涛声那个依旧,各脚工作电压正常,不管它了,低放先放一放。

   接着从TA8132第一脚注入10.7MHZ等幅中幅,喇叭安静了,一直到TA7358第6脚,基本正常,我这室内FM信号不好,拿一个USB取电的FM发射器,87.5MHz放音乐,收音机测试,收不到,还是昨天那个问题,ⅤT调谐电压不随频率改变而变化,显然PLL是失锁状态。问题是TA7358的本振有问题,还是TC9307这边的问题,那就要先测一下7358的本振是否正常了。

TA7358的8脚振荡信号,我手头没有灵敏度足够高的频率计来测试,想起前年在老马家买的USB虚拟频谱仪,用它来看本振,刚好。拿出频谱仪接上。先试一下FM发射器,看一下能不能正常显示。FM发射嚣信号比较强,插一根焊锡丝当天线,电脑上显示了正常的图形。

       撤掉FM发射器。
从CPU板的ⅤT72集电极接入频谱仪,看不到TA7358的本振频谱。

用表笔从ⅤT72的基极注入感应干扰信号,频谱有反应,说明VT72这一级工作正常。

楼主:
     贴子写长了,一不小心碰一下就图片顺序就出错,再开一楼继续,
既然确定是TA7358的8脚这边有问题,没有起振,那就仔细检查一下这个引脚的相关元件,先拆下7358清洗一下,下面的板子也洗一下。再细查一下,发现C14(1p)身上有电解液的残迹,细测果然有漏电现象,换成同容量贴片,感觉C11(15p)也不靠谱,也直接换掉,翻箱倒柜,找了一圈没找到同规格的电容,勉强找个黑点的18p电容,装上。

再到ⅤT72集电极看频谱,终于出来了,

   发现振荡频率一直在90MHZ附近,调节接收频率,本振无变化,ⅤT电压也不变,手靠近本振线圈,可以从频谱上看到本振频有变化,说明PLL依然失锁中,

   哎!明天继续。

楼主:
      今天继续,检查环路不能锁定的原因,昨天把C11,15p的电容换成了18p,频谱测试发现本振频率在90MHZ附近,明显偏低太多,今天干脆用一个15PF的贴片电容换上C11,西测频率升到94mHZ左右。ⅤT电压还是在1.2v左右。依然无法锁定。
        同时发现切换到中,短波,电压一样是1.2v左右。查资料说TC9307的34脚是锁相环工做的使能脚,细查一遍无异常。回过来再测一遍Ⅴt调谐电压的升压电路,发现也只有1.2v。不知道是升压电路自身问题,还是调谐电压控制电路有问题。于是断开调谐回路与升压电路的所有连接线路。

         单独让升压电路工作,发现输出也只有1.2v,明显不对,前天我测这个电压还有8.9v左右,现在怎么反而低了。
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一块的零件全拆了。

这个样子。

发现这个升压线圈,内附中周,也进电解液了。洗开净。

洗刷刷,洗刷刷,Ok干净了。
        该洗的洗,该换的换,两支升压用的C9014,换成新的C8050,上电,呵呵,完全不升压了,输出0v,检查一圈没发现问题,没装错,没断线,短路,开路,就是不升压,才想到是不是换上去的8050有问题?测一下放大倍数,果然拆下来的C9014放大倍数450倍左右,而换上的8050只有200多倍,把C9014换回,Ok升压电路工做正常。输出11.96v,0k!

电路接好恢复,发现Ⅴt调谐电压,己经可以随频率调节委化而变化了。

    ok,环路总算锁定了。

楼主:
呵呵,昨天发的帖子,后面关于FM统调的内容,今天竟然没有了。
算了,这个帖子关注的人不多,懒得补了。

后续的内容,我也懒得发了。

网友:
帖子不错我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