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的电子管特性曲面的绘制

楼主(2021-10-05):
晚上研究电子管的伏安方程,顺手画了这么三张曲面图
本贴关联:电子管模型
我们知道,三极管的屏流、内阻、跨导均是静态工作点的函数。静态工作点可以唯一地用(屏压,屏流)表示,也可以唯一地用(屏压,栅负压)表示。为了计算方便,使用了后一种表示方法。无论怎么样,屏流、内阻、跨导这三个量都是二元函数,因此直接将它们绘制在(屏压,栅负压)平面上,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认识管子的特性。
以下为12AX7的特性曲面:
1、屏流曲面
2、跨导曲面
3、内阻曲面

补充内容 (2021-10-6 08:11):
本人干的事情在大部分人眼中属于无用功,这我理解。但是请尊重一个人求知的热忱,谢谢。
再说了,万一以后有用呢?

补充内容 (2021-10-6 11:30):
我们看到,像AX7这样线性比较好的管子,其跨导、内阻也不是恒定不变的。但是,二者之乘积μ基本不变。

网友A:
晚来无事,把楼主的代码跑了一下,没有问题,顺手给每张图加了个标题(title)。

楼主:
要是大家都觉得基础研究没有用,这个世界早就停止发展了

楼主:
图二告诉我们:屏压越大,负压越浅,跨导越高。这是一条三极管的普遍规律。所以设计阴极输出器时,应将屏压选大些或者负压选浅些,同时保证足够的静态屏流,来获得低输出阻抗与大的动态范围。

网友B:
跑一遍很方便,跑完了干什么?我的老管子比爷爷岁数还大,管用么??

楼主:
代码:

%绘制三维伏安特性曲面
clear;
x=0:-0.1:-3;
y=0:5:400;
[X,Y]=meshgrid(x,y);%创建坐标网格
id=X+Y./93<0;
X(id)=nan;
Y(id)=nan;%剔除定义域外的点
Ip=(2/1360)*((X+Y./93).^1.5);%计算屏流
surf(x,y,Ip)%绘制曲面
xlabel('栅负压(V)');
ylabel('屏压(V)');
zlabel('屏流(A)');

%绘制跨导特性曲面
clear;
x=0:-0.1:-3;
y=0:5:400;
[X,Y]=meshgrid(x,y);%创建坐标网格
id=X+Y./93<0;
X(id)=nan;
Y(id)=nan;%剔除定义域外的点
gm=(3/2/680)*((X+Y./93).^0.5);%计算跨导
surf(x,y,gm)%绘制曲面
zlim([0.001,0.005]);
xlabel('栅负压(V)');
ylabel('屏压(V)');
zlabel('跨导(A/V)');

%绘制内阻特性曲面
clear;
x=0:-0.1:-3;
y=0:10:400;
[X,Y]=meshgrid(x,y);%创建坐标网格
id=X+Y./93<0.01;
X(id)=nan;
Y(id)=nan;%剔除定义域外的点
ri=42160*((X+Y./93).^(-0.5));%计算内阻

surfl(x,y,ri);%绘制曲面
zlim([20000,100000]);
xlabel('栅负压(V)');
ylabel('屏压(V)');
zlabel('内阻(Ohm)');

楼主:
用实时脚本跑一遍,很方便。

网友C:
科班出身的人水平就是高,我等非专业人士只能仰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遍很方便,跑完了干什么?我的老管子比爷爷岁数还大,管用么??

抱歉,我现在干的事情,百分之九十是没用的。想看有用的,请移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科班出身的人水平就是高,我等非专业人士只能仰望。

我也是现学现卖。我matlab编程功力不过关,网上查了好久才写出来

网友:
哈哈哈,支持楼主“无用”的研究。
无用之用,堪为大用。
我有时间了,也和您一样,做一些无用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来无事,把楼主的代码跑了一下,没有问题,顺手给每张图加了个标题(title)。

感谢
我的代码还是麻烦了。跨导内阻直接由第一张图求偏导就行了。我是手算后输入表达式。

网友:
《电子管与离子管》一书里面面分析原理时都是用的三维曲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的代码还是麻烦了。跨导内阻直接由第一张图求偏导就行了。我是手算后输入表达式。

多年不动手写代码了,matlab还没有完全忘掉,现在退休了,空闲时间自学两件事:修理电子管收音机,R语言编程。免得老年痴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