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一块MF63 万用表 简单测试 所有档位均不正常

楼主(2021-10-05):
测电压 电流指针可以微动  打到BAT档指针转动  装好电池 指针也微动  调零均失灵  怀疑是放大管损坏  可有大神指点下  可确定放大管损坏了

网友:
装2节电压相近的9V或6V电池再加一节5号电池才能正常工作,我曾上过2节电压差异大的9V电池63表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我有6v电池 用的是6v怀疑是运放管坏了

网友:
6v电池x宝有卖;上好电池,其它完好情况下指针打表和没反应表就是运放挂了,最后用D级或TL062代换最佳!

网友:
这个运放指针表,采用两节3.7伏锂电池也可以很好工作,我采用的是与普通五号电池一样大小的3.7伏锂电池。
上面所说的故障现象,加电源不能使表针调到零位,应该先检查加上两组工作电源是否正常,电池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对指针万用表来说,最关键的是表头要符合要求,拿到一个有故障的指针表,第一步,测试表头灵敏度是否符合该表要求(说明书标志),2、对带有放大器的万用表,测试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3、测量按图纸给出的晶体管、运放各脚电压是否正常,。。。顺藤摸瓜,就可以比较快捷地找到问题所在,仅供参考。

网友:
档位开关问题比较多,运放损坏往往会打针

网友:
指针反方向打针(逆时针方向)是运放坏了吗?

网友:
这块表不错,手里具备一块很好。
要想测试一下此表好不好,也很简单。首先用另一块表接上电池可变电阻,单独测试一下此表表头是不是200uA,如果是,表头是好的;在在原两个6V端接上6V或9V电池,测量此表集成块FC55的⑷脚⑺脚电压是不是有了,如正常,此时调谐此表放大器调零,就是表针起始端能不能移动回零,如果能,此表基本是好的了。如果⑷⑺脚电压正常情况下打表头厉害,检查欧姆调零电位器是否正常,连接是不是正常,如果都正常,有可能集成块损坏。
换装大于6V电池,电路不作改动的话,不能使用BAT档。供参考。

网友:
我是在x宝上买了一块3.7伏转+-9伏的板,直接用一个锂电池就行了,这样的好处就是保证+-平衡,几乎不用怎么调平衡

网友(2024-06-02):
楼主的宝贝到底是什么故障?说说也张张见识。

网友(2024-11-02):
这块表最好的就是表头灵敏度低,游丝就硬,平衡就好。由于有运放,灵敏度提高到5微安,测量电子设备会更加准确。看看使用者的需求。我个人觉得不错。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查表头指针能否正常偏转,然后对电源、线路接线和元器件在线检查一遍,再下结论!运放不容易损坏,易损的是功能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查表头指针能否正常偏转,然后对电源、线路接线和元器件在线检查一遍,再下结论!运放不容易损坏 ...

你的几块63搞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