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单节锂电升压至最高36伏,用什么方式好?

楼主(2021-10-06):
我的方案是采用初次两组线圈的高频变压器或单组带抽头自耦式,大家有个建议和案例?

网友:
带载功率,效率要求,这些是关键

楼主:
不用自耦或互感变压器,恐怕升不了太高吧?个人觉得,一组单线圈电感升三倍就已经勉强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自耦或互感变压器,恐怕升不了太高吧?个人觉得,一组单线圈电感升三倍就已经勉强了吧?

用自藕或者互感变压器,都是老方案了
效率低,体积大
现在都是DC/DC直接升压
电流不大的话,3楼方案完全可行。

DC12V升压到DC200V,电流几十毫安都很轻松

网友:
用升压芯片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自耦或互感变压器,恐怕升不了太高吧?个人觉得,一组单线圈电感升三倍就已经勉强了吧?

由你需要的电流,电感的饱和电流,方案开关管耐压,耐流,方案最大占空比决定,别说三倍,十倍都可以。

最简单的荔枝 LM2577/2587,最小输入电压 3.6V 满足单节三元锂;内置开关管最大开关电压 65V,电流 3A,占空比最大 0.95,而你要求的占空比 =(36-3.6)/36=0.9,都满足要求,所以为什么不可以?反正你没说电流要多大。

楼主:
疑问:Dc12伏升DC24--DC220伏,也都是高频自感或互感变压器变上去的吧?

网友:
不考虑电流的话,10KV都可以

网友:
想做就马上动手做,即使失败了也没什么,又继续改进直到成功。别天天空想。

网友:
要看你用在哪个场合了,具体负载电流多大?对干扰有没有要求?e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你需要的电流,电感的饱和电流,方案开关管耐压,耐流,方案最大占空比决定,别说三倍,十倍都可以。
...

谢谢你,等我试试

楼主:
看了LM2577  2578  数据  图上升压高的 是使用变压器或自感形式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自耦或互感变压器,恐怕升不了太高吧?个人觉得,一组单线圈电感升三倍就已经勉强了吧?

看电流,。我N年前做过一个指尖大的,就几个三极管和电感,3V升到100多V,电流MA级,串个电阻用于测稳压管。

网友:
对了,我是从小日本的收放机的电路上仿制的。很多这种小机上有个1节电池升到好几V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我N年前做过一个指尖大的,就几个三极管和电感,3V升到100多V,电流MA级,串个电阻用于测稳压 ...

电感没有抽头?或互感变压?疑惑

楼主:
回忆,比如 早期闪光灯升压就是互感变压器式 产生300伏

网友:
升高10倍。。。这么牛逼吗

网友C:
主要看电流、功率要求吧!

比如电蚊拍,可以将3V升压到2000V,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电流、功率要求吧!

比如电蚊拍,可以将3V升压到2000V,呵呵

那都是自耦或变压器干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