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噪音求支招

楼主(2021-10-06):
三洋4500收录机,换电机后发现放带时,按下暂停健有马达噪音,不是机械噪音.加大滤波电容无效.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处理

网友:
加点机油试试。

网友:
电机的两个电极并联一个几千P的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
并接消火花电容

网友:
再换一个电机。

网友:
串电感并电容!外壳接地!

网友:
自己用磁芯绕制一只小电感,串联在电机供电电路中试试。

网友:
找一个开关电源用的共扼滤波线圈,接在电机正负极中,两侧各并联一只几千pF电容,如果这还不行,看看原电机是否带磁屏蔽铁筒,拆来装上并接地。再有电机是旧的有可能电刷或整流环电极磨损严重出现环火。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要用穿心电容的.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支招.以上各种方法己用上,问题依旧,电机是新的530那款.现只能重新淘一个电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支招.以上各种方法己用上,问题依旧,电机是新的530那款.现只能重新淘一个电机试试

530电机有可能性能不好,我买过用了,机芯不定时的跑调,现在的东西品控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支招.以上各种方法己用上,问题依旧,电机是新的530那款.现只能重新淘一个电机试试

是否换的是6V的530的电机?现网上购买的6V新电机噪音很大,9V\12V还行。

网友:
4500机外表看起来比较唬人,里面的机芯看起来一塌糊涂,比起九打头的机子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