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棚还是线路板,还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1-10-06):
网上朋友精品多多,尤其是机器里的电路,做得排列整齐漂亮,有的堪称艺术品。
从早年修过见过的收音机到现在,我的印象是:
1.早年的美国或日本收音机值30——40年代收音机,其电路的搭接顶多是机内有一两处接线架,用以直接搭接从管座飞来的电阻或电容。线路早期不扎把,大些的电解电容或线绕电阻,都是直接用架子或铁箍做架子固定。
2.国民党时期40年代用美国军资和部分国产零件做的收音机。大多是飞线。元件很少使用架子,就直接连接管座,只是高压接点用一两个支架。线不扎把,零件飞空,这是我印象。
3.解放后生产的苏联机和国产机,大部分好点的机子是收音机基座中间放置一个接线架,将电路在架子上焊接电路零件,然后用线引到管座连接。看起来比以前的东西整齐多了。
4.70年代晶体管收音机普及,电子管机逐步停产。还可见扩音器,尤其是50w和150W的,里面电路引线扎把,捆得跟电工板一样。
5.再见销售的胆机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了。在西单见过2A3胆机,售价高达1万。机子里面也使用了印刷电路板,电路引短线接到管座管脚上。
6.如今,很多厂家将管座直接固定安在印刷电路板上,电路板上的管座对应基座的管座孔,于是外包装也多了起来。机子外美观,内里电路板也美观。

坛子里的朋友们,有的采用过去做晶体管机的工艺,打铆钉眼,焊接器件,为了美观,焊接可靠,费尽了心思。

不知大家都喜欢什么方法呢?

我是懒人,不能成批生产的东西不值得设计印刷电路板,不够费工夫的。不能采用飞线,太乱,(但是杂感小,呵呵),打铆钉,费工夫,必须先设计好电路走线和零件安排,太麻烦。架支架,还得先做支架。
于是找块板子,一边用微型小电钻打孔,直接将电阻电容安装上,穿过板面的元件腿就直接做了电路间的接线。懒,省事。一边打眼,一边安零件,接线路。板子做好,用线接到管脚和其他固定在胆机基座上的零件,电位器、插口、喇叭接口等。

由于懒了几十年,佩服坛友们的工艺,但懒得动手。

这算是接线杂谈吧。也是工艺变迁的见证者。

网友:
人老一方面体现在身体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心理上。身体的衰老难以控制,但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心尽量不要衰老。我已经好几年不动手了,虽然心里一直想干点啥,但实际操作的速度比蜗牛还要慢好多,尽管如此,好不容易制作完成的低放板子觉得不完美最近打算再重做,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态。你对自己放任了,那么潜意识里就是宣布老了,身体得到的就是消极信号。我们不但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始终如一的进行锻炼,才能更好地延缓衰老。总而言之,不要放任自己,还是干起来吧。

网友:
搭棚、线路板混合玩

网友:
装机不能懒,懒就麻烦、打孔直接将电阻电容安装、元件腿就直接做了电路间的接线,调试焊上、焊下元件怎么办,更费工夫

网友A:
忘了说啦,我现在晶体管电路主要采用洞洞板,电子管电路采用接线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啦,我现在晶体管电路主要采用洞洞板,电子管电路采用接线架。

我觉得毛丁板快捷方便固定容易。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毛丁板快捷方便固定容易。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铆钉吧--------

网友C:
直接利用零件引线焊管脚搭棚的最好,收音机都是固定位置。只有军用的发报机比较讲究,那是随身携带的东西哦。这是美国机的搭棚图.

网友:
早先使用波段开关片搭棚(见图1),现在功率管处,使用50X50mm厚3mm环氧板中心开27mm园孔,周边打铆钉加焊片。电压放大使用单面电路板装元件。(见图2)

图1

图1

网友:
我喜欢双排或者多排铆钉+鸡眼片,确保每个元件能单独焊下来,便于调整电路。那种洞洞板、线路板、铆钉版都有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换元件不方便,要把板子反过来焊接才能去掉元件,比较适合成熟产品,但是也不太便于维修。至于借助于管座脚,加悬空支架的那种,比较适合简单电路,太复杂时比较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利用零件引线焊管脚搭棚的最好,收音机都是固定位置。只有军用的发报机比较讲究,那是随身携带的东西哦 ...

这种不得把维修佬逼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得把维修佬逼疯了?

那是前级和音调部分的原装美国机直接用原件引线搭棚连接的,高压用了接线架,对维修佬应该很方便的哦。

网友:
我的风格是混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