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围观,仿造6V6胆机

楼主(2021-10-06):
        前些日子收到一批电子管和相关的配件,不太会用。处理了几个,发现玩这东西的人挺多。于是恶补了几天相关知识。刷到矿坛版主的6SL7推6V6不错,仿造应该能成功。于是买了一套输出变压器,剩下的就是动手仿制,电子管神秘,但毕竟就是一个元件,就当是一个三级管或集成电路而已。正值十一假期,连绵大雨,准备材料也差不多了,持续大干若干天,期间过程不详述,简要汇报如下完成的进度。
        第一步:先搞电源变压器,这是最难搞的,应该不好拆,两个闲置的6伏和12伏双输出变压器,打算改成双6伏并增加270伏,说干就干,事先加绕10圈测量了变压器的每匝电压,估算好绕组匝数。然后开拆,没有加热,慢慢撬,慢慢拔,拆下第一片后面的就简单了,然后绕。。。
        绕制过程发现,单个变压器根本装不下高压绕组和灯丝供电绕组,于是乎改变战略方向,将一个绕制成专用低压灯丝变压器,其中一组带中间抽头,另一个同样的变压器用来绕制高压绕组,原理图中是半波整流,我改为全波整流,用桥堆输出直流,原来的副边绕组全拆掉腾出空间,这样每个的功率也足够用,一举两得。绕制完成后,测得灯丝抽头两侧电压均为3.46伏左右,满足要求。高压273伏(忘记拍照)。两只变压器整了一天时间---。
        第二步:找机壳,排布变压器。机壳用一个充电器改造,20元买的,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压器,能拆60块钱的废铜线,所以超值。拆掉壳子后刚好排下四个变压器。
        第三步:按照版主提供的文件制作PCB,电子管咱不会搞,但腐蚀板子轻车熟路。一系列工作下来花去了两天时间,还是加急工作,不敢怠慢。
经过打印,制版蚀刻,钻孔,装件,焊接之后,板子基本成型,还差两三个元件后续补上。唯一的遗憾是图纸反了,但不影响使用。制版就不拍照了,最后展示一下装件后的造型。
经过几天的战斗,发现这个充电机几乎就是给这个机器订制的,原来的电流电压表去掉,装两只VU表再合适不过了。
至此,这款仿制机的基本雏形完成了,下一步就是打通线路,装配接口,由于假期耗尽,暂时更新到此,晚上抽时间再搞搞,争取利用下一个周末先搭建起来。
第一次搞,心情激动,先发出来供大家观摩,后续有进展更新汇报!收假了,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
整得巴适,支持折腾派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一流啊,佩服。

楼主:
预计10月10日左右组装起来,敬请期待

楼主:
计划10月17日左右利用周末能搞出声音来,至少能通电,占用此楼持续更新。

楼主:
如果顺利,10月底应该能打造出本人的第一台复刻胆机,把问题调试解决了,外观争取搞漂亮一点。敬请期待!

网友A:
这种工业控制变压器铁芯很不好。记得当年一个同行利用它改造了一个音响电源变压器,还没使用上只是把它初级通电空载旁边手提收录机就发出嗡嗡交流声来,说明它漏磁很严重被旁边录音机磁头拾到。

网友:
期待大作问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这帖子应该去电子管栏目呀

就是,搞差了

网友:
我一直想自己做。但是感觉难。期待你的大作问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业控制变压器铁芯很不好。记得当年一个同行利用它改造了一个音响电源变压器,还没使用上只是把它初级 ...

用锡纸在外缠两圈。有能力做过罩壳。

楼主:
引用 楼主:
预计10月10日左右组装起来,敬请期待

周末因配件还没到,就没怎么弄。利用闲暇时搞了两片VU表驱动板子,感受一下古法腐蚀板子的乐趣,顺便带一张大板子备用。先上原理图,借用坛友的图片,觉得这种全波倍压电路加上二极管限幅电路,通过调试能让VU表头摆动起来。原理图如下:
具体功能等安装之前再验证和调试吧。然后就是腐蚀板子,用最原始的方法搞出来。
只要火候正常,出来基本没啥问题。板子做出来的样子如下,也算是给前期制作过程的补充吧。
机器变压器和电源都好了,就是主板的安装,我用了一个偷懒的方法,直接用废旧PCB板子安装在变压器支架上架空,PCB板子要比钢板好加工,背面贴金箔胶带屏蔽,正面用青稞纸绝缘,架起来的样子如下图。就等接线插座等元件到了接线供电,希望不会放烟花---

网友C:
输出变压器也是自己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也是自己绕的吗?

买的,谢谢!电源是绕的。

网友:
这个机箱真合适,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