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想做耳放了!

楼主(2021-10-06):
闲着木事,为锻炼手脑,俺也开始张罗着做耳放了!
这是我这几天准备的东西,先给老师们看看,再慢慢开始做起!
(3)60K:600Ω音频牛.jpg

网友A:
开关电源不宜制作耳放、耳机的档次对声音重放关系很大。

网友B:
耳机听多了不好,缺少低频那种顶心顶肺、地动山摇那种声场的震撼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听多了不好,缺少低频那种顶心顶肺、地动山摇那种声场的震撼感!

其实就是个玩意,估计真听也听不了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耳机听多了不好,缺少低频那种顶心顶肺、地动山摇那种声场的震撼感!

音箱的地动山摇的震撼,你就不怕邻居问候你祖宗十八代?耳机的好处是,可以半夜机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不宜制作耳放、耳机的档次对声音重放关系很大。

小型12V开关电源为两只6N3点灯,兼为6N3长尾倒相提供负向电压,不知对声音影响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型12V开关电源为两只6N3点灯兼为6N3提供负偏压,不知对声音影响如何?

制作完了就知道了,不能接受的话在改电源,也费不了多事。

网友D:
开关电源和音频线路之间有恒流源隔离,对声音的影响相对小些。不过慎防灯丝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和音频线路之间有恒流源隔离,对声音的影响相对小些

实践中看看吧,实在不行就改电路!

网友E:
图中的输出牛是推挽接法,而电子管是并联接法,有问题,看你的变压器不是推挽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的输出牛是推挽接法,而电子管是并联接法,有问题,看你的变压器不是推挽的,应该没问题

再细看看!

网友F:
差分倒相啊,怎么成了长尾倒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中的输出牛是推挽接法,而电子管是并联接法,有问题,看你的变压器不是推挽的,应该没问题

这是自倒相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分倒相啊,怎么成了长尾倒相了?

俺觉着理同形似,就把它混叫了!

网友:
差分倒相、长尾倒相和阴极耦合自倒相,都是用的阴极耦合,源出一理。另外自倒相的办法很多,这里只是其中一种,不能笼统称为自倒相。

网友:
     电路有点特色。场管恒流源;阴地栅地放大,为的是减少噪声,。只用一只6N3输出功率有些小,虽然可以推动耳机,可是储备功率不足,使得耳机动态范围变窄,特别是低音发挥不好,难免会尖声细气。
     75V稳压电路,其实就是一个电子滤波器,稳压是他的附带功能,这里对三极管的β值要求非常高,否则不起到稳压作用,取样基准齐纳二极管要低于75V,加电阻微调,这里需要加一只取样放大管。或者把电源调整三极管用达林顿管代替。 以上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
这里是差分倒相的典型电路,注意信号的接入,以及差分对管的工作方式。再对照一下楼主的以上两点。似是而非也。

网友:
这音频线路牛本是升压用途,铁芯对插初级电感都还小得很,根本没有气隙一说,次级反用做推挽输出的话会要求两管DC屏流100%对称,任何一丝的不平衡都会导致铁芯磁饱和而几乎无法输出,恒流源差分倒相恐怕是不行的,除非能找到这个屏压下内部双管曲线完全一致的管子。
另外这变压器可能是没有初次级绝缘的,漆包线又细成丝,耳机输出次级万万不可接地

楼主:
己咨询厂家,线包铁芯间和初次线包间耐压500V;初级线包可过3~5ma直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不宜制作耳放、耳机的档次对声音重放关系很大。

请问开关电源用于旁热管的灯丝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开关电源用于旁热管的灯丝有影响吗?

这种干扰与电子管的本身结构无关。

网友H:
这个简单,一个管子一个声道。几十万的德国大奥耳放,就使用这个管子,由于耳放功耗小,二手管子即可,才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问开关电源用于旁热管的灯丝有影响吗?

万万不可   直热管点灯是个极其讲究的问题。开关电源很少有为音频设计的,更没有专为直热管点灯设计的。灯丝用开关电源,不说好不好听了,能不能听都是个问题。除非您有异常优异的音频开关电源,否则不要尝试。某宝上那些diy的胆机开关电源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简单,一个管子一个声道。几十万的德国大奥耳放,就使用这个管子,由于耳放功耗小,二手管子即可, ...

polam的NOS NIB PCL86管 七八十一只

楼主:
旁热管开关电源点灯很好的,一是电压可调,二是稳压,三是无交流声干扰,十几年前我就开始使用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己咨询厂家,线包铁芯间和初次线包间耐压500V;初级线包可过3~5ma直流!

600:60K,初次级匝数比是1:10,初级可过直流3-5mA,等效换算到次级过直流可比这小多了,这家看起来像某LG Audio,我之前测试玩买过他家一对定位低端的600:600音频牛,初次级反过来用1000Hz次级两臂波形都都不对称。
另外他说的这个初级可过直流到底是铁芯磁饱和限制的单端用途可过直流,推挽允许不平衡电流这种,还是线包散热条件限制的参数也是个问题,2SK192的IDSS范围是3-24mA,我不知道你具体选的是哪个挡位,如果是每管5mA左右的话可能还得先试试才能确定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
现在玩电子管耳放,玩的就是个寂寞。真正简单实用的耳放,还是用运放+缓冲(OP-BUF)实在。当然也有使用全分立元的,可是由于元器件停产,很难配齐所需零件。例如:我正在使用的β22耳放。所以,不要用各种指标和目的去约束电子管耳放,否则是无法成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万万不可    直热管点灯是个极其讲究的问题。开关电源很少有为音频设计的,更没有专为直热管点灯设 ...

直热那是不敢用的,旁热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热那是不敢用的,旁热怎么样?

抱歉看错了你的帖子。。旁热看成直热了。旁热要求低一些,听起来没有干扰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音箱的地动山摇的震撼,你就不怕邻居问候你祖宗十八代?耳机的好处是,可以半夜机叫。

吵邻居总比搞坏自己耳朵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吵邻居总比搞坏自己耳朵好。

搞坏耳朵,不是音箱或者耳机,而是节制。大家都吃饭,不节制的饮食,造成各种疾病,死的人还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600:60K,初次级匝数比是1:10,初级可过直流3-5mA,等效换算到次级过直流可比这小多了,这家看起来像 ...

业余自制耳放,就是个成年人或老年人的玩具而已!如果按专业水平要求来配套,这个6N3的推挽输出牛无论设计还是制造应该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业余代用不能用专业水平要求,凑合过得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简单,一个管子一个声道。几十万的德国大奥耳放,就使用这个管子,由于耳放功耗小,二手管子即可, ...

你这个两级单端电路,习惯上认为它简单,其实比我的电路复杂多了,如若不信,你可数数所用零件的数量!
另外还有一个大的分别是:推挽输出牛可以相对小一些;单端牛则需要相对大很多!
玩笑而已,不反对你做单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自制耳放,就是个成年人或老年人的玩具而已!如果按专业水平要求来配套,这个6N3的推挽输出牛无论设 ...

玩具定位的话直接做个OTL多好,正好可以实测验证一下您目前还不太理解的阴极输出的输出阻抗问题
另外单端牛推挽牛大小本质是铁芯导磁,推挽牛可以把全部的导磁能力拿来输出,单端只有不到一半,建议做好后可以测试下输出正弦波形,两声道都测,可能会有惊喜,当然也许是惊吓

楼主:
制作进度报告:

网友:
低压耳放用开关电源应该是可以的,选好一点的电路和开关电源,可以做出不错指标和听感的胆耳放

楼主:
今天的进度!

楼主:
从2SK192A-GR场效应管中,选出了两只IDSS为6.2ma的,做恒流源!这样,总静态屏流为12.4ma,每只6N3的静态屏流为3.1ma!

网友:
开关电源本身没有太大问题     问题是开关电源的高频谐波泄露导致的声音劣化才是最根本的核心。

楼主:
今天耳放开声,和我先前估计的一样,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总之,我也做过耳放机,仅此而已!

楼主:
调试完成后的电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