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9S并管单端耳放工作点的选取

楼主(2021-10-06):
2P29S绝对是个超值的管子,廉价+直热的味道,性价比极高。看它名字里有个P,就想拿来做耳放。鉴于单个管子屏流小、内阻高,遂并联之。

利用手上一对闲置的7.5K:300耳放牛,负载阻抗已确定。

工作点初步拟定如下:

忽略图的标题。此图为并管总屏流-屏压曲线。可见其内阻大约1.8k。
两管屏耗共4.9W,没有超过2.7*2=5.4W的上限。

输出500mW时,THD约1.5%

大家拍砖。

网友:
我看最大输出可以达到670mW,失真度也差不多是1.5%。

网友A:
即然是用输出牛的耳放,我看单管就行,沒有必要用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然是用输出牛的耳放,我看单管就行,沒有必要用并管!

单管三接内阻3.6k, 屏耗2.7w,屏流就一丝丝,不如当前级了 要不是担心麦克风效应,我就考虑2P29S推并管2P29S了

网友A:
我觉得耳放用不了多大功率的,100毫瓦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耳放用不了多大功率的,100毫瓦足矣!

单端就是这样:在一定的失真度指标下(比如1.5%)的最大输出功率越大,那么正常音量输出时(对于耳放,小于1mW),失真就越小。所以储备功率搞大一些,不是坏事。

网友B:
2P29S单端输出阻抗也就是8K,用一个管也能到4-5百毫瓦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29S单端输出阻抗也就是8K,用一个管也能到4-5百毫瓦的功率。

刚刚看了 单管取栅压-10V 屏压170 7.5K负载,输出250mW时失真1.5%,还没扣除变压器效率。这管子也不贵,极间电容也不大,我还是并管吧

而且并管后功率级的输出阻抗变小,大约80欧。心理上舒服点   据说国际标准,就要求耳机在120欧输出阻抗的耳放推动下能有最优效果。(IEC 61938)

网友C:
不知道2P29S的铝外壳能否像FU50那样拆掉?如果能拆掉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2P29S的铝外壳能否像FU50那样拆掉?如果能拆掉是什么样子

扒光之后很漂亮的,吸气剂在顶上,光头仔。管芯类似缩小的4P1S 奈何管子不在身边,没有照片。

直热管都很漂亮。无论国货还是洋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扒光之后很漂亮的,吸气剂在顶上,光头仔。管芯类似缩小的4P1S 奈何管子不在身边,没有照片。

直 ...

谢谢,有机会买几个扒光它。

楼主:
关于耳放输出阻抗,有一个国际标准:IEC 61938。规定所有耳机(16-600欧)都要按耳放输出阻抗120欧进行调音。我也是很迷惑,16欧耳机在音频段内阻抗变化不小,120欧输出阻抗下分得的功率,其起伏也不小。那岂不是在120欧与<1欧的设备推动下,16欧耳机听起来会完全不同?。。哪位业内人士解答一下

高阻耳机,受此影响比较小。120欧输出或者0欧输出去推它,区别肯定没有低阻者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