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非正弦波电压闹着玩似的

楼主(2021-10-07):
我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网友:
这个测试说明了一个问题,楼主的表太多了

网友:
胜利那个钳表有TRUE RMS字样,以它为准

楼主:
70元天宇、某秋9.9 和 200元胜利
对比测量市电其实还行啊,但测量逆变器一人一个显示
示波器计算出Vrms=225V,胜利算比较接近,但也不排除示波器计算的也是错的

网友:
上真有效值试试,变频器电压正常测量

网友:
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比较靠谱,廉价品真的是乱来的。

网友:
均方根和平均值的差别,测正弦波看不出来差异,测方波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测试变频器会更搞笑没有几只表能把变频器输出电压测准(包括大多数真有效值的表)。所以上千的表是有它道理的。一分钱一分货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计算出Vrms=225V,胜利算比较接近,但也不排除示波器计算的也是错的

示波器算错,你人眼数格子人力计算还能错?该波形占空比 50%,峰值 320V,有效值不就是 226V 么?

网友B:
个人看法,非正弦波的测量应该以示波器的测试数据为准,否则示波器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以前看到个帖子,用廉价数字表测可控硅调压后的电压,实则那个表虚报,调到一定电压后,电路炸管了

网友:
先把含高次谐波的周期电压有效值弄弄清楚再来看万用表谁对谁错吧。这个问题弄不清楚还真的是闹着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非正弦波的测量应该以示波器的测试数据为准,否则示波器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国产示波器Y轴精度很不靠谱,楼主用的普x示波器见过Y轴误差20%的,搞得我用一台新国产示波器要用万用表和直流电源测试一下误差有多大。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福禄克高端万用表上的均方根值测量还是比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