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这样的管子水银部分发蓝有问题吗?6N6

楼主(2021-10-07):
(图片)

网友:
管子没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正常。

网友:
不是水银是 消气剂。

网友:
薄膜干涉?

网友:
          光看外形判断管子好坏不一定准确  ,外观正常,不一定正常  外观不正常 不一定不正常

网友:
加热蒸发消气剂温度没控制好而至。一点也不影响使用。

楼主:
上面都是行家

网友:
应该是慢性漏气了,所以消气剂的边缘会出现这种情况,肯定能用,好不好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