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电磁炉维修失败的教训

楼主(2021-10-07):
家里一台老的苏泊尔电磁炉只有吃火锅时候拿出来用一下,整理物品时候发现它发霉长毛了,想拆开清洗一下外壳,拆开以后发现线盘散了且绕不回去(有绝缘漆加热以后绝缘漆硬化了),于时在马宝上面买了个线盘,说是安装尺寸一样就可以用。回来后装好试机可以加热,因为用的是空锅没加水所以立马就关掉了,后来再拿出来用发现报E4电压低,散热风扇转,检查发现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和浪涌电流检测电阻(510k/330k)阻值无穷大,更换两个电阻后空机使用报E0(无锅,正常现象)感觉修好了,装好以后放水试机正常半秒钟作用然后家里的空开跳了,重新推上空开以后再插电空开立马跳(不用开机就跳),后来检查发现整流桥击穿,igbt似乎也击穿了,考虑到维修要更换整流桥IGBT和线盘那就没有维修价值了。后对比发现虽然新老线盘的安装尺寸一样,但是线圈直径和背面的铁氧体磁铁数量不一样。所以换线圈不单单要对比安装尺寸,电感量不同的线盘可能谐振频率不一样导致整流桥和功率管击穿了。

网友A:
这么多故障,放弃吧!不过想练手的话,这个最合适!有修不完的故障!

网友:
电磁炉炉盘线圈,线盘的线圈由内逆时针平饶,线盘的线圈由内顺时针平饶的。多数机型线圈引出头接法要求不严,个别机型线圈引出头接法要求严格,如接反会有不检锅或电流大故障,甚至损坏1GBT管,最好做标记按原接法,避免引起不必要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故障,放弃吧!不过想练手的话,这个最合适!有修不完的故障!

都是换线盘以后出现的问题,不过不修了,手上没有整流桥和igbt的管子,再买划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换线盘以后出现的问题,不过不修了,手上没有整流桥和igbt的管子,再买划不来了

去废品站淘个旧的当配件

网友(2021-11-18):
电感量不同有可能,不是故障原因,查其余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