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4 有M级吗? 有几个掉字的看不出来了,还是都是J的

楼主(2021-10-07):
想配对没法辨认了

网友A:
过去M(通一)管子很常见,反而是J级管子很难买到,现在邢台那边到处都是J级管,不知道是大量军品库存被收购,还是后来打上的标记?在电路上通过测试阴极电阻压降判断屏流是否一致简单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M(通一)管子很常见,反而是J级管子很难买到,现在邢台那边到处都是J级管,不知道是大量军品库存被收 ...

白老所言极是,我也怀疑那边的货色不正,打个模模糊糊的JT的太容易了

一问JS都拍胸脯保证,这管子没出过M的,都是J,也不知道水分多大

网友:
白版说的极是,以前五金商店,百货公司卖的电子管都是M级的,在无线电厂服务部才能买到J级的,广播局服务部需要预约,主要是针对广播站的。

网友:
九十年代的时候在路边地摊看到的6J4都是J级,当时捡了不少,M级的到很少见。

网友:
现在河北那边连6P1和6G2都全部是J级的,那个分级就不要当真了。

网友:
其实用于音频或是收音机M级和J级感觉不到差异,可能是出厂的时候其中一个参数有点低就会降为M级别但是实际使用中未见到什么差异,所以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可以像测jfet那样 栅极接一个电阻到阴极,然后在同一个屏压下测屏流,粗略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