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X61J小功放

楼主(2021-10-07):
没事做把3AX61拿出来做个小功放,听听锗管的声音。本来想做有输入输出的没有找到22X22的铁芯,如果有22X22的铁芯我准备用0.21mm线64股并绕,假设100圈,32股并联输出,4X8股串联接输出功放管,声音肯定好。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5!3~5!2~5~5~A

网友:
最好能用普通的OTL电路播放同样的音乐,用同样的音箱比较下。。。可以听出这个功放有啥不同,不过个人听过不少这样功放的收音机,一直以为:这种带输入变压器的OTL比全部是三极管的要好听。

网友:
不错,还是OTL输出的,

网友A:
0.21的线64股得有多粗,你确定能绕下?

网友B:
输入端为什么要并一个68r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为什么要并一个68r电阻?

替楼主回答您,,,估计用手机输出,为了更好的匹配。。。。不知对不对?

网友C:
把可视网格去了图片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1的线64股得有多粗,你确定能绕下?

找到铁芯再算一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可视网格去了图片更好看

明白了,看了眼睛有点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看了眼睛有点花。

楼主,您表述铁芯的尺寸看不太懂,型号是EI多少毫米?叠厚多少毫米? 64股那需要很大窗口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表述铁芯的尺寸看不太懂,型号是EI多少毫米?叠厚多少毫米? 64股那需要很大窗口的。谢谢了。

铁芯线圈我绕好了才想起来铁芯尺寸,就外面量了一下,这个是1W的小变压器。64股约要用40WEI铁芯,具体拿到铁芯骨架要测量计算,小一点的铁芯48股绕也可以。用大输出输入也要大一点至少5W铁芯,否则频响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芯线圈我绕好了才想起来铁芯尺寸,就外面量了一下,这个是1W的小变压器。64股约要用40WEI铁芯,具体拿 ...

您说的是EI  41  的铁芯吧,舌宽13毫米。

网友E:
其实我想看的是61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想看的是61长啥样?

61管子头大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是是云南的啊,本人半年前出了50多个3AX61J,目前手里只有四个

我是上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错了, ,是3AX62J

61和62都是一样的。

网友:
62比61fa要高。

网友G:
能做BTL吗?可以带动更高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做BTL吗?可以带动更高的阻抗.

可以接成BTL输入变压器的输出绕组再加两组线圈,锗管的话热稳定性不太好两个中点可能要飘,可以试试。

网友H:
听了录音,声音除了低不够,中、高音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了录音,声音除了低不够,中、高音都很好。

低音不够主要这个机器功率小,储备功率不足,输入变压器电感量小,除非用一个夸张的大铁芯绕个输入推动变压器,管子换3AD6,要重新做一个了。这个也没办法的也是看级别的,轻量级和重量级没法比。

网友:
上海,真好。中波,有好多台,看了您的视频,那个高压收音机电路图。能不能,让大伙开开眼。先谢谢了。。。

楼主:
可直接市电的两管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8791&extra=

网友:
做过一个类似的,只不过是6V电压的,功率比较小,听着也还过得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看看你最后的感觉怎么样

网友I(2022-10-16):
引用 楼主:
61和62都是一样的。

你好,我听了你做的3AX61功放小板,声音很好听,能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听了你做的3AX61功放小板,声音很好听,能出售吗

这个机器被我拆了做扼流圈输出的小功放了,你可以找些元器件自己做着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89571&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被我拆了做扼流圈输出的小功放了,你可以找些元器件自己做着玩。

http://www.crystalradio. ...

收到,我最近也在看您制作的锗管小功放视频,就是输入输出变压器不好找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想看的是61长啥样?

两种封装,参数差不多,HEF30~40,0.5w,内压2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