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态硬盘寿命次数怎么解读?

楼主(2021-10-07):
我发现固态硬盘和U盘的寿命大多用擦写次数表示,比如寿命是30万次。
那这30万次是什么意思?读30万次算吗?还是只算写入30万次?还是一次性把固态硬盘容量全部写用完,算作一次?

网友:
说的是写入次数,即全盘从头到尾写满一次,寿命-1。读取次数不限

网友:
寿命一般指的是主控芯片   存储器的设计寿命可以使用20年 一般是主控先挂

网友:
还是只算写入30万次?还是一次性把固态硬盘容量全部写用完,算作一次?
+++++++

是累计写入量,磨损 EEPROM 颗粒的操作是擦(0-->1)写(1-->0),读不会影响寿命。

SLC 大概有 10 万次擦写寿命
MLC 大概有近万次擦写寿命
TLC...比较糟糕,几百次
QLC,和 TLC 差不多,也是数百次(QLC 相当于 TLC 叠层士力架)

那么为何通常 U 盘和 SSD 可以长期写入数据呢,因为聪明的主控会均摊擦写动作到不同区域上,尽可能让所有存储区域平均被擦写,所以,通常的,写入数据达到存储体总容量后算一次,也就是说,一个 500GB SSD,每累计写入 500GB 数据,算一次,因此一个 TLC/QLC 的 SSD,容量有 500GB,那么可以写入的数据量有 200~300TB,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正规品牌厂家的 SSD 参数看到,都有一个写入量指标,比如我用的一个 WD 500GB SSD 和一个 HP 500GB SSD,这个指标分别是 200TBW 和 300TBW(看来惠普的颗粒比较好)

*也就是说,我硬盘上有一个 PS/LR 的交换文件,大小是比如 100GB,我每天处理 10GB 照片,会对交换文件写入大概 30GB 数据,那么大约半个月就相当于用了一次全盘,这个硬盘大概能用十几年,所以,你不必特别担心存储颗粒的磨损问题,除非你的用途是下载大电影和小电影,每天下载量是上述数据的 10 倍...

大多数 SSD 和 U 盘的损坏是主控损坏了,而不是闪存。

btw. 这里说的是聪明的主控,比如 Intel,WD,HP 这些大厂用的主控,山寨小厂就不好说了,特别是 U 盘,有的山寨 U 盘主控很不聪明的,如果你用 NTFS 之类格式很容易坏,因此微软建议在移动媒体上使用 exFAT 格式避免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