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闲着没事又做了一台300B

楼主(2021-10-07):
接上次做得300B,最近有画了块PCB板,改动了工作点,电路参数重新计算了一遍。交流点灯竟然做到贴着喇叭才微弱可闻,基本和做得很好的旁热管完全一样。

网友:
那两个小管应该是双三极管6N8。用固偏要好一点。

网友:
十分欣赏,就是贵了。交流电灯交流声怎样控制得这么好。赞一个。

网友A:
6n8p srpp还是两级直耦

网友A:
牛是哪一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是哪一家的?

自己绕的,罩子是20元买的 自己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8p srpp还是两级直耦

srpp 放大倍数根本不够,是二级直耦但也并不是

网友:
也对。6n8p srpp确实推不动300B

网友A:
但是6n8p串叠兴许可以,就是输出阻抗高一些了。

网友:
给个电路图看看。小管怎么不放在大管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6n8p串叠兴许可以,就是输出阻抗高一些了。

串叠这种从来不用,我这电路只此一家 要有也是抄袭

网友B:
交流声的大小应当用万能表测试喇叭两端有多少mV,因为音箱的灵敏度不同、耳朵听得到的悬殊会很大,用客观指标显示能便于外人评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声的大小应当用万能表测试喇叭两端有多少mV,因为音箱的灵敏度不同、耳朵听得到的悬殊会很大,用客观指 ...

没指针表,那台数字表意然测出60多mV,明显不对。

楼主:
测试了下频响 .用的是8欧的功率电阻当负载。输出功率在3W走的样子。20K的时候比1k峰值小了1V不到点

10HZ

10HZ

20HZ

20HZ

40HZ

40HZ

100HZ

100HZ

1K

1K

10K

10K

20K

20K

网友:
太漂亮了!专业级水准

网友(2024-05-21):
推动级取高电流低阻抗,推力强劲充沛。感谢楼主多多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
楼主也是个技术达人。

第一次看见三角波测胆机,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区别较大,谁能解释一下原理么。

楼主(2024-08-09):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用正弦波和方波特别是用正弦波来测试和展示音频放大器的指术指标的,用三角波还是第一次见到过,而 ...

没有失真测试这种条件,三角波测试比较容易看出失真。看峰值具体数据也比较直观。有这种比较直观的数值可以更准确的统计换算成自绕输出变压器的频响。听你这口气还是不要妄加猜测

网友D:
     交流哼声难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哼声难以控制

直热管 都这样

网友(2025-03-30):
有了电路板,一天干几十台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