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耦合

楼主(2021-10-07):
最近思考RC耦合问题,奈何基础单薄,故此请教于各位老师。

网友A:
RC耦合网络就是个高通滤波器,时间常数大,低频转折频率低,不会损失低音,但过渡时间长,瞬态响应不好。RC常数小则反是。

补充内容 (2021-10-8 08:30):
弄错了。RC高通网络的瞬态非常好,低频含混与此无关。

楼主:
上表有错,特此更正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耦合网络就是个高通滤波器,时间常数大,低频转折频率低,不会损失低音,但过渡时间长,瞬态响应不好。RC ...

概念上是,需要具体计算数值。和最佳兼顾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用时间常数的概念去解释RC耦合的。
时间常数只是从一个时(间)(领)域的角度看问题,其实还可以 ...

谢谢讲解。十分感谢。

网友:
频域借助拉普拉斯变换写出系统的传输函数,就可以通过逆变换求出系统的单位冲激响应,这是一种“瞬态响应”;求模值、相移,就得到了稳态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系统的瞬态、稳态是一体两面。其实音频电路是需要考虑瞬态的,音乐含有大量的瞬态成分。听听交响就知道了。

网友:
把RC网络的瞬态、稳态分析透了,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空的话我会跑一跑matla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一定是忘掉了,放大器的上限频率并不是由耦合参数决定的。

我并没有说RC耦合网络决定整机的上限截止频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一定是忘掉了,放大器的上限频率并不是由耦合参数决定的。

这事我还没有定量分析,一些理论课的知识我已经忘了。我是这样想的:一个猝发的余弦脉冲施加到RC高通网络上,网络肯定要经过几个时间常数才进入稳态的。这与高频响应无甚关系。

虽然自然界中很少碰到这种信号,不过它可以作为一个近似。实际的促发信号在时域是连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时域响应和频域响应之间相互变换后,就可以知道,高频-3分贝频率才是决定瞬变信号输入后的响应结果,而 ...

原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今早早起糊涂,又绕不过弯来了。。谢谢指正。

网友:
屏极负载电阻:
耦合电容:
栅漏电阻

网友:
计算RC耦合电路有两种思路,时间常数是其一,另一种就是于版介绍的方法,耦合电容C≥159~318/Rg·f ;159为-3dB系数,318为-1dB系数,Rg为次级栅极电阻,f为低频下限。补充一下三极管屏极实际内阻随屏极负载电阻变化而改变,当屏极电压250V、屏流负载电阻100K时,中μ管屏极内阻比标称值增大80%~100%(如6SN7从7.7Kj增大到15.6K),高μ管增大15%~20%(如12AX7从62.5K增大到72K),屏极负载电阻250K时中μ管增大160%~170%(如6SN7从7.7Kj增大到20K),高μ管增大40%~80%(如12AX7从62.5K增大到114K)。

网友:
实际DIY过程中大多数人也要结合自己的听音环境和音箱, 输出牛等等因素

然后不断的调整,包括容量, 材质和价格, 最好找到自己认为理想的声音,  谓之调音.

有些人就此成就为大师称号.

但他并不一定需要知道159,318这个常数

以TDA7293为例, 手册推荐的耦合电容不过是0.47左右吧, 记不清了, 但是商品板子大多用1UF以上, 甚至4.7UF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