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可能是假卡

楼主(2021-10-07):
显卡标签是ASUS GTX680 GD3,电脑属性里也是GTX680。原机WIN7系统使用一切正常。
换到WIN10系统的电脑上认不到显卡,华硕官网下驱动装不上。
然后GPU-Z查看G94核心,应该是9600GT.
随便下个9600GT驱动也装不上,怎么搞?

网友A:
卸下散热,看看核心到底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下散热,看看核心到底是啥,

核心好像打磨过那

网友A:
核心都打磨了,那就假卡的概率很大,或者核心虚焊,那样也可能打不上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都打磨了,那就假卡的概率很大,或者核心虚焊,那样也可能打不上驱动

在原机上一点问题没有,驱动显示分辨率这些都正常

网友:
驱动精灵 驱动大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原机上一点问题没有,驱动显示分辨率这些都正常

大的可能也是修改过的驱动,外边基本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可能也是修改过的驱动,外边基本搞不到

明白了,头一回遇到,脑瓜子嗡嗡的,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头一回遇到,脑瓜子嗡嗡的,哈哈哈

就和一些贼头贼脑的人在路边兜售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看着挺高的配置,一重装系统全露馅,原来配置是通过软件修改显示出来的,包括带的鲁大师也可能是修改版

还有电线杆上贴的什么网吧倒闭电脑,不说100%吧,大多是有鬼的,网吧一般有人全盘吃掉的,哪有一台一台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和一些贼头贼脑的人在路边兜售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看着挺高的配置,一重装系统全露馅,原来配置是通 ...

不涉及钱啊吃亏上当啊这些,有台电脑想接双显示器,这卡正好有两个数字口输出,可我一个下午就是没搞定,你说仇人不?

网友:
看这卡的做工风格不像华硕啊,更像七彩虹

网友:
驱动精灵上吧,还有驱动大师

楼主:
作为电脑小白某宝去看了下GTX680根本不是这个样子至于品牌就更不可能了,驱动精灵回头试试

网友:
装个原版的win7,再加上官网的驱动,看看是否正确。
说不定是太旧了,不支持win10的原因?

网友:
GT680 CPU 型号是 GK104,你这个大摸了看不出来,但可以从周边电容看,你对比正牌 GK104 周边电容

和你的明显不一样吧 另外楼上也有坛友说不像华硕、GTX680 不可能长这样(8 字显卡是旗舰卡),公版 680 已经很骚包了,华硕非公版 GTX680 更是骚上加骚,外行都是一看不明觉厉的那种骚,你这个看起来就很 Low 的说

网友B:
GTX680一定没有VGA接口,一定有DP接口
就像楼上说的,高端卡一看就很骚包,尤其是680这种旗舰,再尤其是华硕的680,即使是外行一看也知道是高级货。 (不过最骚包的GTX680是七彩虹的9段)
还有,华硕的GTX旗舰只有黑色一种颜色,不可能有红色
贴个华硕的680图

你这个看核心样子就是9600GT, 同德货, 肯定是改了BIOS了, 下个同德系9600GT的BIOS刷回去应该就能装驱动了 ,不过9600GT还有使用的价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TX680一定没有VGA接口,一定有DP接口
就像楼上说的,高端卡一看就很骚包,尤其是680这种旗舰,再尤其是华 ...

我去搜了下,看这卡的单薄样子作为小白也知道不可能是680级别的。
刷BIOS就算了,太折腾没意义。
弄它就职想装在没板载显卡的老电脑上,跑个XP或者WIN2000的系统跑古老软件,我也听说这种老卡可能比新的主流核显还差得远,并没期望他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