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单片机STC8真比STC15速度快不少呀

楼主(2021-10-08):
    最近在STC8A8K64S4上调试之前STC15W408上写的液晶屏驱动,同样12M工作频率,ST15下液晶屏工作正常,STC8无法显示,排查发现STC8速度过快导致延时不够,时序出了问题。
    把STC8工作频率降低到6M,显示正常了,但是在刷新图片过程中,明显感觉6M频率工作的STC8还是比12M工作的STC15速度快不少。

网友A:
学这个一定要问清厂家的供货情况,别学会了又没货了白学

网友B:
     很多单片机芯片的程序处理速度是将时钟频率除以12来执行每一条指令,高速芯片是不除以12的。高速芯片的处理速度也可以通过软件指令变成低速。可改变系统时钟控制寄存器中的数据实现自己想要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这个一定要问清厂家的供货情况,别学会了又没货了白学

“学会了+没货了=白学”?
都是51内核的单片机,编程环境(IDE)都不带改的,怎会白学?老型号没货就没货,换个功能更强大的新型号还不是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这个一定要问清厂家的供货情况,别学会了又没货了白学

STC好像淘宝可以随便买呀,当然肯定涨价了的,可是比STM系列涨的少多了。

最近才买了几片STC8H3K64S4-LQFP32回了测试12位AD精度如何,4.4元一片还包邮。

这个价格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会了+没货了=白学”?
都是51内核的单片机,编程环境(IDE)都不带改的,怎会白学?老型号没货就 ...

是的,我STC15上的程序,大部分在STC8上跑起来没问题,极少数需要简单修改一下而已。

学到的知识是不会没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单片机芯片的程序处理速度是将时钟频率除以12来执行每一条指令,高速芯片是不除以12的。高速芯片 ...

多谢,学习了。

网友:
那有怎么样,现在ST价格起飞,短时间不会下来
以前一个STM8S103开发板才4块钱

网友D:
对比了一下STC15W和STC8H, 的确好多2、3字节的指令,执行时钟都变成了1时钟。而15W是2/3时钟。
按理,每个时钟填充1字节指令并且执行完毕,流水线已经是满负荷了。
估计stc8H里面的flash指令区宽度是32bit的,一个时钟可以取4字节,因此即使是3字节指令,也能1时钟执行。
但条件跳转指令,因为可能要重新取,因此变成了1-3时钟。

会不会以后更优化,执行单元有2个,就等于X86的超线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好像淘宝可以随便买呀,当然肯定涨价了的,可是比STM系列涨的少多了。

最近才买了几片STC8H3K64S ...

小声说一句:现在要买STM单片机的话,在某宝买核心板比直接买芯片划算

网友E:
我之前在STC8上面跑dhrystone2.1程序,速度比同频的stm8和avr8要快一些。 如果换成STC去年底推出的stc16,速度可以达到stm32的三倍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在STC8上面跑dhrystone2.1程序,速度比同频的stm8和avr8要快一些。 如果换成STC去年底推出的stc16, ...

stm8早就边缘化, st精力不可能放在改进stm8上 , 玩st的cpu就玩stm32, 玩stm8的脑子不好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比了一下STC15W和STC8H, 的确好多2、3字节的指令,执行时钟都变成了1时钟。而15W是2/3时钟。
按理,每个 ...

stc8是四级流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c8是四级流水线。

如果1周期完成1条指令的话,流水线再深再长也不会提高速度。因为瓶颈在执行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会了+没货了=白学”?
都是51内核的单片机,编程环境(IDE)都不带改的,怎会白学?老型号没货就 ...

以我司的用货情况来看,忙季啥货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好像淘宝可以随便买呀,当然肯定涨价了的,可是比STM系列涨的少多了。

最近才买了几片STC8H3K64S ...

那是您没大量用,今年夏季可着了大急了,一块五的东西涨到八块还没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STC15上的程序,大部分在STC8上跑起来没问题,极少数需要简单修改一下而已。

学到的知识是不 ...

没用的,换单片机好多地方不一样,建议只学个8051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在STC8上面跑dhrystone2.1程序,速度比同频的stm8和avr8要快一些。 如果换成STC去年底推出的stc16, ...

听说STC今年底出STC32了,也是ARM内核。

不过ARM内核都玩烂了,想要有市场,只能拼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STC今年底出STC32了,也是ARM内核。

不过ARM内核都玩烂了,想要有市场,只能拼性价比。

这个STC32M4,内核是v8版的M4,也就是M33,而不是现在常见的v7版的M4.

网友:
十多年前玩过,感觉很一般就没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