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4P输出曲线非线性疑问

楼主(2021-10-08):
6J4P输出曲线非线性从0V开始,每隔0.5V一条曲线,曲线间隔逐步缩小,唯独-2.5V和-3V之间的间距没有缩小反而增大,对此我百思不解。恳请本坛各位老师解惑,先谢谢大家了。

6J4P五极管输出特性曲线

6J4P五极管输出特性曲线

楼主:
这是放大了的图

网友:
五极管确实有很多迷惑行为

网友:
国产管手册有个别错误,使用时候多参照代换管。

网友:
这是苏联同管的资料,可见没有这种现象。
对于这种情况,不可能找到官方解释,只能做一些推测。我个人推测是,编写资料时 测试的电子管 存在个别的特性和性能差异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点,有测试手段的老师们是否可以实测一两个管子,用实测数据(曲线)证明此现象乃早期失误。

网友:
发生遗传变异了,要看他爹。

网友:
还是苏联的资料比较可靠,实践证明其电子管参数的一致性也比国产的强些。

网友:
所有管子都有非线性问题,正反相搭配使用就好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

网友:
国产曲线 聊胜于无  对对比他爹家的往往有不少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