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别样的单管输出变压器简捷设计方法

楼主(2021-10-08):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1959年6月号刊登了一篇《单管输出变压器简捷设计》的文章,该文介绍的设计公式,与常见的单端输出变压器设计公式不大一样,现介绍出来并做粗略的分析与比较,供大家参考:
下面分析一下该简捷设计公式与常用公式的区别:
1、初级电感L=R/485,5000/485=10.3亨;常用公式为L=R/2πf=0.159·R/f,0.159x5000/f=10.3,两者换算一下-3dBf≈77Hz,与作者说明-2dB,100Hz非常接近。
2、初级匝数W1=50√R,常用公式涉及初级电感、磁力线长度、铁芯截面积等,还没有分析出两者的关系。
3、阻抗比,次级阻抗根据喇叭音圈直流电阻得来,其变比没有考虑效率问题。
4、初级线径计算公式d1=0.025√Io,Io为功放管屏极电流,单位为mA;常用公式电流密度2.5A/mm^2时,Φ=0.7√I,I单位为A。两个公式经过换算,前者相当于常用公式Φ=0.8√I,其余量较大。
5、区别最大的是该设计方法先算出来窗口面积Qo,然后根据Qo选择适当的铁芯截面积S,(该文介绍的6V6GT单管输出变压器实例,Qo为4.2平方公分,选用CECEBI22的硅钢片Qo为5.46,有较大余量,可以满足要求,如果选择19的片子,则初次级线径需要适当减小,否则窗口容纳不下)。这一点与常用公式S=300xLxIo^2计算铁芯截面积公式完全不同,其优点可能是窗口可以保证初次级线圈容纳得下,缺点是没有给出铁芯截面积数据,根据电源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推断,一般So=Sc,如果采用CECI22的硅钢片。其叠厚应≥5.46/2.2≈2.5。
6、一般设计公式需要计算的空气隙,该设计方法认为可以忽略。
     有兴趣的网友不妨用两种公式做一比较。

网友A:
      这是作者的经验公式。在那个时期音源靠的是广播,主要目的是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对频宽与音质的要求较低,作者已经 申明是一种简捷的设计方法:        低音频(100Hz)。此时的衰减2db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设计的最低频率是按100Hz计算的,经验公式难免与通用公式有出入是正常现象,如果设计三级收音机或小功率扩音器还是有可取之处。

楼主:
谢于版!我也是看到这个设计方法比较简捷(特别是初级匝数公式),计算结果与常用公式非常接近,对业余爱好者有一定参考价值,所以才转发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B:
请教白板,就上述计算也好,其他公式计算也好,计算出来的初级圈数实在是多,以前坛子里,介绍的克里希的计算那个圈数还要高于您刚才的示例。但我个人实践来看,这个圈数(3600圈)在加上垫纸,是绕不下的。好像过去国产较高级的收音机,输出变压器也好似没有达到这个圈数。我年轻的时候,绕变压器,怕初级绕少了圈数,总是注意不可有跳线,线要排齐,如果没绕好,宁可退回去重绕。所以,一旦发现初级绕的在窗口达到一半以上一点之后,就不敢再绕了,怕最后装不下,采取的方法,就是按初次级比例重算次级圈数。幸亏如此,不然就装不下铁芯了。
希望能够讲讲实际绕制的经验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白板,就上述计算也好,其他公式计算也好,计算出来的初级圈数实在是多,以前坛子里,介绍的克里希的计 ...

您说的问题确实经常遇到,出现这个问题往往是最低频率取值过低,这样计算出来的初级电感过大、初级匝数过多,初级电感过大,漏感和分布电容必然也大,造成高频性能不良,这是一对固有的矛盾,为了高低频兼顾,最低频率不宜过低, 一般6P1输出变压器,初级3000匝,直流电阻400欧姆左右。  坛内有很多做输出变压器的高手,他们往往不用计算也能八九不离十。

网友:
      音响制作与重放是一个系统工程,放大器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你频率在低宽,音箱能否放出也是个问题,另外还有的人对器乐不感兴趣,或缺少欣赏能力,就愿意听唱歌,这也不需要太低的频率。总之在设计输出变压器时要有针对性,不一定弄得初级匝数要多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问题确实经常遇到,出现这个问题往往是最低频率取值过低,这样计算出来的初级电感过大、初级匝数 ...

谢谢白板。
我个人后来绕输出变压器,曾经采用计算功率管屏极输出交流电压,按照计算电源变压器的方法计算后,乘以1.73做系数,为初级圈数,初次级比例仍按原计算方法,通过实践,效果也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白板。
我个人后来绕输出变压器,曾经采用计算功率管屏极输出交流电压,按照计算电源变压器的方法计 ...

这样设计是有理论依据的。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每伏匝数N/E=10^8/4.44f·Bm·Sc,f为电源频率,Bm为最大磁通密度,Sc为铁芯截面积;当电源频率为50Hz时该公式可以简化为450000/Bm·Sc,如果Bm为9000高斯,则该公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50/Sc,根据初级电压可以计算出初级匝数。所以按照电源变压器公式设计输出变压器,可以看做是低频下限50Hz的特例,由于设计单端输出变压器时由于有直流磁场,按照过去的硅钢片标准,一般最大磁通密度不宜大于6000高斯,9000/6000=1.5,如果低频下限较低,该系数还需要适当加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设计是有理论依据的。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每伏匝数N/E=10^8/4.44f·Bm·Sc,f为电源频率,Bm为最 ...

谢谢白板回复。您讲得很清楚。我是文科毕业生。初中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上课。恢复高考时,只能考了文科,毕业后以后一直教形式逻辑。无线电是小学就喜欢,插队时曾在山西给人家修扩音器,理论基础很差。大学毕业后,上班,搞文科挣钱项目,一直忙于养家挣钱买房,没有时间搞这些。退休后,孩子也大了,结婚走了,才捡起老爱好。虽然年轻时有不少实践,但毕竟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学数学是自己自修的,没有学过高等数学,所以很喜欢老先生讲些通俗易懂,且也便于应用的方法。
希望先生,是否有空讲一讲各种经验公式,以利于广大爱好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白板回复。您讲得很清楚。我是文科毕业生。初中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上课。恢复高考时,只能考了文科 ...

以前曾经介绍过电容计算公式0.159系数的由来,以及《电源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的由来及改进》(见第3页),可供参考。

网友C:
这个公式基本得到的匝数都是偏多的,因为当时的铁芯磁感应强度都很低都不如现在的H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公式基本得到的匝数都是偏多的,因为当时的铁芯磁感应强度都很低都不如现在的H50

欢迎火星大师多介绍一下制作变压器的经验体会。

网友:
白版主的资料非常简洁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作者的经验公式。在那个时期音源靠的是广播,主要目的是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对频宽与音质的要求较 ...

于版主的建议也是中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公式基本得到的匝数都是偏多的,因为当时的铁芯磁感应强度都很低都不如现在的H50

过去的铁心不能和现在的铁心比较,它们差太多了,6000-8000的铁片到现在的16000-21000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