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声道转双声道到电子管收音机拾音口的方法

楼主(2021-10-08):
手上有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带拾音口,想着把手上的手机或MP3接上去当一个小型胆功放用。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手机或MP3播放器输出是立体声,如果只接一个声道上去,会有音频缺失的情况,因为音源的两个声道声音是不同的。网上搜了一下双声道转单声道,各种方法,串电容,串电阻的,电阻的阻值也各不相同(从几百欧到几百k都有)。想请教一下电阻如何科学的取值才适合?毕竟涉及到阻抗的匹配的问题,总不能拍拍脑袋就觉得差不多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MP3的耳机输出口,负载阻抗可以任意?

选取大一些的电阻即可。难道要选和输出阻抗一样的负载电阻?阻抗匹配是为了传递最大的音频功率,或者射频电路中防止信号反射。此处显然没有必要。

网友A:
我瞎说一句:用运放搞个加法器,两声道相加之后送入

网友B:
电阻衰减后,并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瞎说一句:用运放搞个加法器,两声道相加之后送入

我个人也这样想过,感觉这么做应该是比较严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衰减后,并接。

那么又回到电阻如何取值的问题上来了,依据和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又回到电阻如何取值的问题上来了,依据和计算...

依据就是阻抗匹配和电压衰减倍数。

网友A:
传递个电压,为什么需要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递个电压,为什么需要阻抗匹配?

我在想,mp3播放器的输出阻抗应该很低,而胆机那边的输入阻抗有可能很高,是否要考虑到匹配问题?纯粹是猜测,非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递个电压,为什么需要阻抗匹配?

你确定MP3的耳机输出口,负载阻抗可以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取大一些的电阻即可。难道要选和输出阻抗一样的负载电阻?阻抗匹配是为了传递最大的音频功率,或者射频 ...

大一些?大多少?是10欧?100欧?还是100K欧?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比较严谨的方法可以上加法器,偷懒的方法确实可以用电阻,用电子管收音机拾音口基本上不必太纠结阻抗问题,能匹配输出阻抗自然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比较严谨的方法可以上加法器,偷懒的方法确实可以用电阻,用电子管收音机拾音口基本上不必 ...

所谓阻抗匹配,并不是个精确的问题,例如:你的MP3输出端的匹配,不是所有阻抗的耳机都能保证性能,厂家会给出一个范围。而你选择做为假负载的电阻,也应该在这个范围内。至于输入端一般为了减少高阻抗容易受到干扰,往往选择在10K-20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瞎说一句:用运放搞个加法器,两声道相加之后送入

哈哈,也谢谢马勒同学的集思广义

网友:
手机上点‘无障碍’,设置单声道输出就完事了,还闹哪样。残障人士只有一支耳朵,手机厂必须考虑人性化。

网友:
还是阻抗匹配的好。一边是低阻输出,另一边是高阻输入,不然会损失信号。(不妨用小电源牛做阻抗变换12V入,220V输出接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