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源设计相关的教程

楼主(2021-10-08):
主要想要了解什么情况下板子开槽(常见于高压电容两个脚,以及周边元件设计),
还有什么情况下阻焊开窗,再留两个小三角什么意思,
电源上常见的这几种技巧的意义和正确使用有没谁能讲一下

网友:
由于板子体积问题使冷热地爬电距离不够就要开槽,

网友A:
有规范的,嫌记着麻烦,本人一般按照1A/mm、100V/mm来弄,按这个“规范”做了很多板子,感觉还行。

解释一下:

“1A/mm”意思是线宽按每毫米最多承载1A电流来算,电流超过这个值,就阻焊开窗。例如板上某处线宽只允许1mm,电流是1.5A,则此处的布线要阻焊开窗,利用镀锡层来增加载流能力。

“100V/mm”意思是线间距的耐压按每毫米100V来算,超过这个值,要在两条线间开槽。与市电有电气连接的线路,要与冷端至少留10mm间距,满足不了要求,要开槽。
例如开关电源跨接在冷热端的光耦、Y电容什么的,管脚间距6-7mm,满足不了要求,要在冷热焊盘中间开槽。
再例如开关电源热端任何线路与PCB板安装固定孔之间,不足10mm间距时也要开槽。

“再留两个小三角”,没明白小三角指的是啥。

以上只是个大概,要求特别严谨的话,网上有诸如“PCB设计规范”之类的资料,可以找来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规范的,嫌记着麻烦,本人一般按照1A/mm、100V/mm来弄,按这个“规范”做了很多板子,感觉还行。

解 ...

小三角就这个锯齿形的,阻焊滤油开窗,板子还开槽
这是个BenQ显示器的电源,同时使用了我上面提到的三种东西

网友:
找好的电源来依葫芦画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三角就这个锯齿形的,阻焊滤油开窗,板子还开槽
这是个BenQ显示器的电源,同时使用了我上面提到的 ...

这是放电间隙,大多用于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