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动车充电器上的HG-004B是什么芯片?谢谢!

楼主(2021-10-08):
如题,到处查不到,特来求教,先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MOS的,不是的话不重要

网友:
这编号是厂家自己打的,得查电路确定。一般就那几种,不是开关电源驱动就是358......

网友:
查不到的,实在想知道,还是把外围电路画出来找容易些

网友:
现在很多铅酸电池充电器都加了单片机定时器防止电池充鼓,型号很乱,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单片机

网友:
整张 板拍下来才会看清楚点

楼主:
看来得靠分析电路来蒙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