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两输出牛还有利用价值么?

楼主(2021-10-08):
前几日在论坛交易区淘了些电子管的信号发生器的鸡杂,里面有两圆的变压器,应该是做信号输出的,看做工挺好,分量也很足,不知道能不能改造一下做胆机输出牛呢?

网友:
这是6p3p推挽输出牛和阻抗变换牛,5w,

网友A:
做胆机输出牛很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胆机输出牛很牛的

谢谢您的资料,不过看得不是很明白,这个只能做推挽胆机的输出吗?抽头太多分不清楚。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可惜输出阻抗做胆放不匹配啊。

网友:
楼上已经给出了变压器的数据,你可以据此变通利用到相关电路中。

网友:
这个推挽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较高,直接利用不大方便,需要适当改造。

网友:
右边是输出变压器,左边是阻抗匹配变压器。我也拆了好几套,一直为使用它们发愁呢。

正如3楼朋友说的,这是6P3P推挽输出变压器,在信号源中应用频率范围可达20-20KHz,功率也大是个好东西。但它的次级阻抗太高,需要用到匹配变压器把阻抗变换为信号源指定的几个阻抗值,所以作为音响输出来说需要改变次级绕组的圈数。但问题来啦,这个变压器内部是一体化了的沥青封装,我个人对它无从下手,为此我的功放已经准备多年也没有什么进展。你如果准备一个坩埚把沥青溶解了,然后拆掉一些次级线圈圈数,就可以成功啦。

网友:
这个推挽输出牛还是别拆了改造的好,到不是说麻烦,关键是会影响参数,还不如就那么用,只是在输出端再配一只阻抗匹配牛,这样的阻抗匹配牛不需要过直流,铁芯不用留气隙,阻抗变换也不大,能把参数做得很好。

网友B:
这铁芯我拆过一套,两个内部不一样,有一个有玻膜合金绕层10多圈,绕个推挽不错,D310的退火片

网友:
这信号发生器我还保留了2台,坐等各位老师研究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铁芯我拆过一套,两个内部不一样,有一个有玻膜合金绕层10多圈,绕个推挽不错,D310的退火片

没错,推挽牛是硅钢片,阻抗变换牛是硅钢片加坡莫合金铁芯。阻抗变换牛做无源前级,或功率输出阻抗变换牛挺好的

楼主:
听各位老师分析,想利用起来不容易,彗星老师的办法不错,不用改变原来绕组,外接阻抗变换牛是个好办法,只是对于不会绕牛的我来说还是很难实现。

网友:
也可以用来做耳放牛,这货做推挽耳放高级了。

网友:
是啊,做耳放啊!继电器切换阻抗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