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D正版视频文件不能复制

楼主(2021-10-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做成虚拟光盘,虚拟光驱可以读取吗?

网友:
转格式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
只要能读,有视频播放器可以播放时录制,只是你要从头看到尾

网友:
我的电脑”→“我的光盘”→“然后打开目录上的MPEGAV文件,把里面的视频文件复制到电脑上

网友:
还没见过加密盘,理论上不可能存在能读,不能存的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你可以顺便测测我写的工具

网友:
试试用酒精能不能复制?

网友:
windowd 9x 时代,东方影都或者超级解霸都有vcd拷贝功能,现在不知如何了

网友:
文件都很大,记得以前拷贝过。

网友A:
 网上搜索的内容

  最简单的加密方法,把视频DAT文件的属性设置为“隐藏”,VCD一放入光驱,大部分播放软件即开始搜索此类文件,经过加密后播放软件就无法播放了,而且进入光盘目录也不会显示这些文件,所以从光驱直接把DAT文件复制到硬盘上也是不可行的!

  破解方法:

  进入光盘目录,点击上面菜单栏的“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在“高级设置”里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这样光盘目录下的DAT文件就无处遁形了(图1)。

图1

  方法二 自运行程序隐藏光盘

  这种新型的VCD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盗版,特别制作了一个程序,若把这个VCD放入电脑光驱,此程序会自动运行对光碟进行屏蔽,不能被所有的主流播放器认识,故不能播放。

  破解方法:

  可是这程序的作者毕竟还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使这种加密方法一触即破。就是在第一次放入此类光盘时,必须先按键盘上的Shift键,禁止光盘自动运行,这个屏蔽程序就不能安装,就此废了这个功能。 记住,只有一次机会,若是第一次放入此类光盘时,让屏蔽程序无声息地安装了,就无法破解了,此程序在添加删除程序中是看不见的。笔者建议可以关闭光驱属性中的自动插入通告,这样就不必每次按Shift手动操作了(图2)。

图2

  方法三 人工光盘坏道

  目前最新的加密方法,原理是该VCD带防盗圈,这个圈的作用是在光头读盘到防盗圈处时是个坏道,从物理上让光驱读不过去,你会发现光盘可以显示容量,但打开目录却没有任何文件,市面上的无间道2、天地英雄、大块头有大智慧等最新VCD都是采用这种加密方法。

  破解方法:

  步骤1:首先我们需要CloneCD这个软件。注意不能使用NERO等其他光驱软件,因为NERO读不过坏道,可能造成死机的情况。

  首次运行在Language语言栏内选择SIMP.Chinese,界面显示为中文。点击“文件→读成映像文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物理光驱的盘符,注意不能选择虚拟盘符。选择后CloneCD会对整个VCD进行扫描,由于制作的是视频镜像,所以选择multimedia audio cd,然后选择镜像文件保存目录,右面已经显示出扫描后光盘的容量、片断、轨道数等一些信息(图3)。

图3

  CloneCD将读取的整个光盘内容制作成镜像文件,中途在记录框中出现读取扇区失败的信息,同时光驱中会出现咔咔咔咔的响声音,这个是正常现象。cloneCD能制作镜像的原理就是能真实地按照1∶1 全盘复制CD,不管是否有保护或加密之类,它都会跳过人为设置的坏道把有用部分镜像制作出来(图4)。

图4

  跳过坏道大概用时两三分钟,视你的光驱读盘能力而定,在显示跳过伪扇区后经过十多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光盘制作成镜像文件,最后显示读取完成后在目录下会出现image.img等四个文件。

  步骤2:已经得到了的IMG镜像文件,还不能使用其他虚拟光驱工具来打开它,这时你会发现还是一无所获。接下来的工作是提取镜像文件中的视频文件,我们还需要IsoBuster这个工具,运行IsoBuster,点击“file→open image file”来打开image.img文件,在主界面中应该出现光盘的卷标和目录结构,在track 01上右击,选“extract track 01→treat as video only?extract but filter only m2f2 mpeg video frames(?.mpg)”(图5),然后选择文件存放目录,最后经过几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原始的MPG视频文件,用来复制VCD或在PC上观看就任君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索的内容

  最简单的加密方法,把视频DAT文件的属性设置为“隐藏”,VCD一放入光驱,大部分播 ...

见过坏道的防拷贝盘,在数据盘的最外侧轨道上人工划坏轨道
这种转储镜像的时候会导致电脑卡死,直接强制结束掉进程,镜像是可以用的

网友:
IsoBuster   一直用来对付加密光碟。

网友:
CloneCD和IsoBuster 这两个工具都能提取到VCD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