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4和LM3886究竟该选哪个?

楼主(2021-10-08):
看了很多介绍,各有千秋,举棋不定,望大家给个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75,我认为比7294皮实,比3886好听,就是摆不上台面,个头小还便宜,让人不屑一顾

1875;用于20W以下,

3886如是塑背的,也是20W以下,

3886铜散热背30W是极限.

7294;40W.

超过40W;7293.

这样用;四IC音质/失真无分彼此.

                                             1875高音清,

                                                            3886管弦乐队时互调之小,IC中唯一。

                                                                       7293力量大.

                                                                             94中规中举.

拼命爆功率的,免论,浪费口水

网友(2023-10-20):
1875小功率王者,温暖耐听,能超过它的寥寥无几!

网友B(2021-10-20):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清楚......,到底你不识字还是我不识字?官方推荐35V-+,要不要考虑市电波动?此帖不回了,感觉回 ...

确实有点晕,推荐是长期工作电压,极限是最大承受能力,烧友测试一下最大承受能力有啥不妥吗,功放的工作电压会影响到频率范围,一般情况下电压高一些高频延伸会好一些 看样子朋友还不是剁手一族的烧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点晕,推荐是长期工作电压,极限是最大承受能力,烧友测试一下最大承受能力有啥不妥吗,功放的工作 ...

看了你回帖,觉得你烧得比较深。我确实不是很烧,相对比较理性点数据说话,我前后接触的7293片都有几十枚,打板都十几个版本了,AC30V供电的不是没有,也看了一些烧友烧片现象,MOS管类型烧片大部分情况是自激,正反馈是此芯片杀手,如果你有条件测试其静态电流配合示波器就很容易发现问题,而不是把锅甩给芯片,原厂芯片没有那么脆弱。烧是自己水平不够,电路布局,调试手乱碰,如果说有条件测试其最高工作电压是要加稳压电源供电的,要不直接接市电临界最高电压就是耍流氓,其实烧片很多情况都是调试过程非所谓的高压烧毁。

网友(2023-09-29):
TDA7294 很好了LM感觉1876 4766音质好于1875 3886 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2021-10-11):
LM3886,耐用,指标高于7293,

网友:
实话来讲7294更值得玩,价钱摆在那了,而且声音也好听,感觉比较温柔,电路也简洁易做。

网友A:
1875,我认为比7294皮实,比3886好听,就是摆不上台面,个头小还便宜,让人不屑一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7294场管输出,不耐操。一不留神就烟花。

朋友买的成品有源电子鼓用音箱就是7294,一个多月就烧了,我帮忙给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6年之后ST生产的7294对这个有很大改进,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一定要买ST生产的

我还是喜欢听TDA7294的声音

网友:
3886皮实耐用。7294容易烧,声音各有千秋。

网友D:
是的,7294场管输出,不耐操。一不留神就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7294场管输出,不耐操。一不留神就烟花。

2016年之后ST生产的7294对这个有很大改进,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一定要买ST生产的

网友:
玩多了其实都那么回事,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依稀记得这两个片子二手价格差距悬殊,LM3886是TDA7294的一倍多。
至于音质倒是没仔细比较过。

网友:
失真度指标3886略胜一筹

网友:
7294和3886都做过,个人更喜欢7294的声音,3886听感高频差一些,做炮放更合适,7294声音比较亮丽。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6年之后ST生产的7294对这个有很大改进,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一定要买ST生产的

7294不行,研究7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