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晶体管的SSB接收机

楼主(2021-10-09):
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查阅了一个国外电路,完成了一个小制作,三管单边带接收机,实测接上一段约5米的电线充当天线,可以正常接收北京、河南以及重庆本地的14270的信号,该电路设计巧妙晶体震荡部分同时也是高频信号的通路,有效的过滤了广播干扰,效果还可以。电压和低放部分我适当做了修改以获得更大的混频增益和音量,最后两级晶体管用得2N2222做得共发射极的集电极输出放大电路,进一步提高电压放大倍数,使用电容耦合后输出给舌簧耳机或音频功放器。

楼主:
红色方框低放部分可自由发挥,晶体频率可使用40米和20米波段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试试,感谢楼主!

不用谢,大家一起玩玩,因为电路简洁,抗广播干扰效果好,调试方便,所以推荐给大家

网友B:
电源改成二节18650串联,音频用一个386,更简单。

网友:
这个很有趣!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请教一下边上的三个1N4007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
接收效果不会多优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请教一下边上的三个1N4007是做什么用的呢?

并联反向接入充当变容二极管,用来微调晶体的震荡频率的,以替换电路中的50PF的微调电容。
这个电路实际使用效果比皮鞋电报机在抗广播干扰上面优秀得多,有质的区别,可以使劲使用强大的天线做后盾,进一步提升接收效果。

网友D:
T1的芯用的啥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的芯用的啥材料?

T68-6高频羰基铁粉芯磁环,如果只是工作在7MHZ的频率,可以使用原作者的磁性材料

网友E:
请把磁环参数讲一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把磁环参数讲一讲。

初级30圈尽量绕,次级3圈,我用的漆包线有点粗,只绕了20多圈,不过接收没什么关系。
材料特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联反向接入充当变容二极管,用来微调晶体的震荡频率的,以替换电路中的50PF的微调电容。
这个电路实 ...

感谢楼主的解惑!
不知道原作者是否有说明工作原理,这个电路看起来像是个AM接收机,不知道是否真的能接收SSB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解惑!
不知道原作者是否有说明工作原理,这个电路看起来像是个AM接收机,不知道是否真的能接 ...

当然能接收单边带了,这个本来就是直接变频接收机,本振信号直接与边带信号混频后,通过1MH电感后,在可调电阻上面就是差出来的音频信号,至于和频、本振以及原始天线接收的边带等高频信号已滤除了,然后晶体管音频放大就OK了。
例如:
接收14270上边带信号,天线上面感应的就是14270+F(注:F为音频声音),这个电路利用14270的基频晶体产生一个14270KHZ的本振信号,并与天线接收的上边带信号“14270+F"混频,即“14270+F”减去14270,就得到F了,也就是进行了单边带的直接混频解调,直接恢复声音信号。

原作者用的1.5V电压,有点低,尤其是混频增益低,也许作者的天线很强大,建议提高电压到3V以上,当然两节锂电串联,弄到8伏左右更好,实际测试混频增益用耳朵听能明显听出区别,电压能提高就提高一点吧,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20米与40米T1的圈数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20米与40米T1的圈数不同吧?

按理说应该不同,不过作为业余制作接收来说影响不大,可以使用,差别不大。线圈本身不参与谐振选频,只是个信号耦合的通路而已,要说影响也就是天线输入阻抗特性有些差异而已,选频回路本振的晶体兼做了天线的输入选频功能,所以能有效的滤除临频广播干扰,这个也是这个电路的精华所在。

网友:
有空有心机的时候试一试,看看SSB是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能接收单边带了,这个本来就是直接变频接收机,本振信号直接与边带信号混频后,通过1MH电感后,在 ...

感谢楼主的耐心解惑!谢谢了!

网友G:
很好,电路简洁,有空装一个试试。以前装过一个弯石ssb接收机。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电路简洁,有空装一个试试。以前装过一个弯石ssb接收机。效果还可以。

可以试试这个简洁电路,估计效果相当,但是比皮鞋电报机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很好,不错的电路

楼主:
如果没有磁环也可以用高频中周来绕,只要磁性材料频率上得去都行

网友:
DIY味道实足,有时间也鼓捣一个

网友H:
很不错,有创意。
唯一的难点是合适频率的晶振不好找。

网友:
用信号源注入天线同频率的信号 微调,也可以解调SSB, 不过比带SSB解调的芯片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改成二节18650串联,音频用一个386,更简单。

有类似的电路,这个晶体管分离的好玩。还可以用双栅管混频再音频放大,当然也可以用lm386.据说双栅管混频本底噪音低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类似的电路,这个晶体管分离的好玩。还可以用双栅管混频再音频放大,当然也可以用lm386.据说双栅管混 ...

这个电路看起来像是发射SSB的,求解…

网友:
这个电路真错!!!!!

补充内容 (2021-10-11 05:47):
少了一个字!这个电路真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看起来像是发射SSB的,求解…

带cw发射,单边带接收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直接变频接收,晶体管-石英振荡器部分只是个混频/检波器,如果天线直接把信号注入磁环变压器,那么接收 ...

采用基频晶体,很容易稳定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请教一下边上的三个1N4007是做什么用的呢?

变容二极管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有创意。
唯一的难点是合适频率的晶振不好找。

晶体目前淘宝可以买到7050 7023的,14270好像不是很好买,但是应该也有,我是前些年买的

楼主:
录了个视频,凑合听听,灵敏度还可以
https://m.youku.com/alipay_video ... oneSokuUgc_1.dtitle

网友A:
有空试试,感谢楼主!

楼主:
熬了个夜,手电钻,剪刀都用上了,给它挪了个新家

网友K:
我一看到T1高频变压器就头痛,那个是啥型号或者咋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看到T1高频变压器就头痛,那个是啥型号或者咋做呢

淘宝有卖,比中周方便多了,效率也高

网友(2021-11-10):
您好,可以把你使用电位器调频的电路发过来吗?

楼主:
根据情况,可以多并联几个1n4007,调谐电压3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您

不用谢,都是爱好,弄着玩吧

网友M:
感觉1楼的电路,稍微加几个元件,就可以实现cw发射,甚至是ssb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1楼的电路,稍微加几个元件,就可以实现cw发射,甚至是ssb收发

SSB发射应该不行,没有载波抑制的电路

网友N:
输入回路用现成的7*7中周,淘宝有7.05 和14270的成品中周,中周有选择频率的功能效果会更好,不过要微调,有示波器 信号源 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输入回路用现成的7*7中周,淘宝有7.05 和14270的成品中周,中周有选择频率的功能效果会更好,不过要微调, ...

使用过,用在这个高频线路上效果不好,严重影响晶振回路的震荡频率,也就是说天线输入对这个电路频率影响很大,拆去里面的谐振电容我绕了30圈+3圈试过,效果还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SSB发射应该不行,没有载波抑制的电路

这几个增加的元件里面,就包含这种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几个增加的元件里面,就包含这种滤波电路

可以尝试下这个电路,应该是DSB收发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以尝试下这个电路,应该是DSB收发的

论坛图标挡了,看不出电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论坛图标挡了,看不出电池的电压

标注的是9--12V

网友O:
三只晶体管的SSB接收机够简单了

楼主:
小区听听单边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三只晶体管的SSB接收机够简单了

两只晶体管的也装过,声音小。就是一只晶体管也能做单边带接收,就是对耳机要求很高

楼主:
今天天气好,来个特写,建议后面两级低放可以使用MPSA18管,这样声音更大

网友P(2023-08-26):
不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电路如果频率合适能不能接收短波段的无线电传真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电路如果频率合适能不能接收短波段的无线电传真

可以尝试找下这个频率附近的晶体

网友Q:
三支晶体管的SSB DSB单边带接收机!
只是不知道它的灵敏度如何?如果灵敏度太低的话,就需要另加Mosfet构成的天线高频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三支晶体管的SSB DSB单边带接收机!
只是不知道它的灵敏度如何?如果灵敏度太低的话,就需要另加Mosfet构成的 ...

5米长线就可以了,收14270

网友(2023-09-27):
引用 楼主:
根据情况,可以多并联几个1n4007,调谐电压3伏足够

原图只改动这一部分其他不动可以吗,你加上的独石电容看不出来数值和位置。这两天做一个。

网友R:
感谢分享

图片里有论坛水印挡住一部分    能不能发个大点的图   让水印挡不住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R:
感谢分享

图片里有论坛水印挡住一部分    能不能发个大点的图   让水印挡不住电路图

代楼主回复

网友S:
这个是收发报机的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收发报机的信号吗?

这个是

楼主(2023-12-13):
对的,就是这个图,性能比较优秀,晶振本身也是一个耦合信号的通路,可以理解成带通,可有效过滤频率附近的强广播电台信号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用谢,大家一起玩玩,因为电路简洁,抗广播干扰效果好,调试方便,所以推荐给大家

电路简洁,设计巧妙,值得借鉴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路简洁,设计巧妙,值得借鉴应用。

还是得益于现在的高贝塔低噪音管子的普及,所以两三个晶体管收单边带不是问题了

网友:
请问SSB收到什么广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了个视频,凑合听听,灵敏度还可以
https://m.youku.com/alipay_video/id_XNTgxMjYzMjAzMg==.html?spm=a ...

看到如此简洁的 SSB就有做一次的冲动,但是一看到视频激情全无。

网友(2024-02-23):
我现在是闲得无聊,想尝试做三只晶体管做的SSB接收机,看看接收效果怎样。

网友U: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鼓捣这玩意,组装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接收不到。
是天线问题,还是调试不当,或者空中根本就没有7M的电波,不得而知。

网友:
7.05附近的业余通联是不固定的,我在成都夏天下午~傍晚收到过。另外信号弱,有在河北、天津、辽宁、上海的坛友曾表示信号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鼓捣这玩意,组装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接收不到。
是天线问题,还是调试不当, ...

混频那个管正常工作大概0.6毫安左右,另外耳机里面有类似调频广播的沙沙沙的声音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Q(2024-05-08):
我又晃到这里,看到老师的作品,又手痒了要DIY一台接收机来耍。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天线不好安装,我的想法是要住乡下平房或者是别墅比较好架天线,看起来我是要建别墅才行

网友V:
业余 单边带通联 一般都有哪些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业余 单边带通联 一般都有哪些频率?

语音20米波段集中在上边带14270 40米波段下边带7050 .CW模式集中在7023,这几个频率都是常用的

网友W:
感谢分享!同时思考,是否有专门的模块或芯片完成此功能?

网友:
很长时间了找不到7030晶振,请问哪里有?

网友:
为什么我的德生单边带收不到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W:
感谢分享!同时思考,是否有专门的模块或芯片完成此功能?

有,si4732芯片就可以单芯片完成全短波段解调

网友V:
引用 楼主:
语音20米波段集中在上边带14270 40米波段下边带7050 .CW模式集中在7023,这几个频率都是常用的

感谢,
听别人还说个7063呢?有这个吗

网友X:
楼主堪称在矿坛注入一股清流~~~~~~让玩接收机的大佬们也开始关注TX

弱弱地问一下,有好的双栅管SSB电路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感谢,
听别人还说个7063呢?有这个吗

这个频率用得少,cw主要集中在40米的7023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堪称在矿坛注入一股清流~~~~~~让玩接收机的大佬们也开始关注TX

弱弱地问一下,有好的双栅管SSB电路 ...

双栅我曾经做过一次,自激了再加上工作时间紧放弃了,最近弄了个电子管的,原理是一样的,混频解调单边带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又晃到这里,看到老师的作品,又手痒了要DIY一台接收机来耍。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天线不好安装,我 ...

阳台拉一段长线天线就行了,五米左右就够了,我是这样弄的,卧室窗台拉到阳台窗户就行

网友:
看着电路很简洁,晶振用的位置巧妙,效果应该没问题!

网友X:
引用 楼主:
双栅我曾经做过一次,自激了再加上工作时间紧放弃了,最近弄了个电子管的,原理是一样的,混频解调单边带

电子管的可以当基地台用。
电子管做混频的话,底噪应该也很低

网友:
理论上这种单频点,接收机选频回路的Q值可以做得很高,做好的话,灵敏度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电子管的可以当基地台用。
电子管做混频的话,底噪应该也很低

底噪还不错

网友Y(2025-01-08):
LZ 能否将电子管的电路图也发一张上来看看呢?

网友H:
7.023mhz,7.050mhz的晶振老马家到时有卖的,14.270mhz的晶振却是搜索不到。
不知道有没有定制晶振的,不过量太小了,价格摊不下来。

网友:
做过,电路要调整到再生(啸叫)状态,或者说,电路是超再生的变种,如果没有意外,收不到业余电台信号

网友Z:
引用 网友H:
7.023mhz,7.050mhz的晶振老马家到时有卖的,14.270mhz的晶振却是搜索不到。
不知道有没有定制晶振的,不过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p;xxc=taobaoSearch

网友:
引用 网友Z: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1&id=736086881222&ns=1&pisk=gpIsnvAF7fc6vDI7E5eeNR3HvSx ...

感谢,感谢,我搜了几次都没搜到。
在回这个贴子之前,我还搜了一遍,可能是搜索的关键词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只晶体管的也装过,声音小。就是一只晶体管也能做单边带接收,就是对耳机要求很高

楼主新年好,能否分享一下单管接收ssb  cw  am 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cw发射,单边带接收解调

这么个震荡器能发给谁呢。 适合辽阔荒原地区使用。

网友:
就直放原理只是频率问题

楼主(2025-02-17):
引用 网友Y:
LZ 能否将电子管的电路图也发一张上来看看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2641&extra=

网友AA:
能收cw吗?这个电路也能收广播?

网友:
这个电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能收cw吗?这个电路也能收广播?

没有问题,可以接收,取决于晶振。广播效果不会太好,适合单边带或者等幅报,因为本身有个同频信号进行混频

网友:
后面两个三极管我没焊,用300欧舌簧喇叭接10nf,没反应。。。

网友:
本人80高龄抱病在家仍十分关注这一电路,动手实践是不大可能了。关于14.270mhz 晶体,只要有人订货,每人分十个八个,花不了多少钱,其实也容易解决,愿意看到更多人玩得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