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为12V/20AH的电瓶,实际电量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1-10-09):
20AH的电量是从充电到16.2V,静止后,再放电到10.5V这之间的电量吗?

网友A:
铅酸还是三元锂还是铁锂?铅酸一般充到1.2倍为满电,放到0.8倍为无电,三元锂有三串也有四串的,单节满电4.2V,无电2.8V,铁锂一般是4串,单节满电3.65V,2.5V为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还是三元锂还是铁锂?铅酸一般充到1.2倍为满电,放到0.8倍为无电,三元锂有三串也有四串的,单节满电4. ...

就是电动车的电瓶,那种密封的胶体电瓶。

网友:
网上查词条:蓄电池容量。
360百科里是这样说的:
额定容量 是指完全充足电的蓄电池在电解液平均温度30 ℃的情况下,以20小时率放电的电流(相当于额定容量的1/20)连续放电至单体1.75V时输出的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动车的电瓶,那种密封的胶体电瓶。

那就是铅酸电池,满电14.4V,到9.6V就没电了,但铅电好处是没电了,等一会儿就还能放点电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动车的电瓶,那种密封的胶体电瓶。

这种电瓶充电到16.2V就过充了。

网友:
就是12v  20A啊。。别想那么复杂。。充电超过12.放电也低于12     12是典型值;。也是参考值

网友:
以标准12V说,12V×20A=240w,也就是以240瓦放电可以用1小时。也就是我们说的0.24度。当然以120瓦就可以使用2小时,电量还是0.24度。4块电池串联电压=4×12V=48V×20A=960瓦,就是960瓦的电器可以使用1小时,折合电量是0.96度。以此类推。

网友:
那要看已经用的时间长短。

网友:
铅酸充满后静置电压也就13.3左右